同步带带动直线导轨,噪音大得很---请教

楼主(2009-06-07):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 :
搞的一个同步带拉动一个直线导轨, 结果噪音大得很。我摇了下导轨,间隙大。领导说不要找导轨的原因 ,导轨买的进口的 。 我晕了,怎么办 ?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噪音明显是导轨发出, 电机的振动已消除 。 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啊。

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先看一下同步带和导轨是不是平行,这个很重要.2,如果你感觉导轨的间隙比较大,要调整一下(什么型号的)(说实话,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让你感觉到有明显的间隙)你再仔细看一下,有问题再反映过来

网友:
导轨的质量问题可能性较大一些,一些国产的导轨间隙比较大,甚至手动都能感到侧向摆动,动作频率大要求精度高一些,建议采用质量较好的导轨。

网友:
安装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请说明噪音是在导轨的两端发出的断续有节奏声音还是始终都有的噪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忙!
今天去弄了下  . 对了, 导轨不是什么进口货,  上银的, 间隙确实有。
我说下问题所在 : 固定导轨的是一个钣金件,我怕平面度不好就加了一个5mm后的胶垫垫导轨,今天把它取消了,同步带也没有直接锁在滑块上,而是加了一个块上去,问题就没了。   估计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滑块间隙。

网友:
在导轨的选择时,应该考虑很多因素,精度、载荷就不说了,另外一个就是导轨的预压力,一般厂家的预压力有三种,上银的是Z0、ZA、ZB,分别是轻预压、中预压和重预压。Z0=0~0.02动载荷,估计楼主选择的就是这种,这种预压是可以有间隙的,钢珠可能与轨道有缝隙,但一般异常噪音不是因为这个产生的,而是因为共振,或者高速时钢珠在滑块里互相碰撞造成的(这种情况什么预压都有).Z0预压适用于精度\载荷要求不高的场合,ZA预压适用于高精度的场合,ZB预压使用于高刚性\重载\有冲击的场合

网友(点评):
这位社友对滑轨比较了解啊,呵呵。如果还登入做个朋友1038222871.我做机械设计。

网友:
7楼的交个朋友。我的QQ是34261396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不用QQ.MSN:evan_wang_008@hotmail.com.cn

网友(2012-06-12):
楼主交个朋友,交流一下,我的QQ1153673979

网友(2014-12-08):
引用 楼主:
2# sunpb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热心帮忙!
今天去弄了下  . 对了, 导轨不是什么进口货,  上银的, 间隙确 ...

加了一个块上去,是怎么一个机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