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是否能用在汽油中?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液压阀用在汽油的回路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你只要不怕着火爆炸就可以

网友:
要考虑粘度、密封材料的相容性、泄漏等因素

网友:
只要密封能保证就没问题

楼主:
我查了查,一般乙醇汽油的密封用氟利昂橡胶,氟利昂是氟橡胶吧?

网友:
加油站上就专用得阀和计量装置!在网上找找,应该有相应的阀和密封件!

网友:
密封件会被化掉的。

网友:
楼主述及的汽油回路工作压力有多高?汽油介质承受高压会汽化,如果是柴油承受高压则有爆炸隐患,所以压力应该不会很高吧,选用低压类型的密封件比较合适,一般的橡胶密封件遇汽油会融化的,而且汽油粘度低,一般密封件可能会出现泄漏问题。防爆措施至关重要,电磁阀是不可直接用在汽油回路上,而是安装在另外一套独立的液压油路或气路中组成控制系统,靠这套压力回路驱动汽油回路中的先导式液压阀实现各种液压动作。汽油本身具有的洗涤效能会让其回路比较容易保持清洁,这是它的优势。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说的液压阀是一款手动节流阀,带单向阀的。如果此阀用在汽油中,会产生爆炸等事故吗?除了泄露问题,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不知哪里有卖适用于汽油的节流阀?

网友:
手动节流阀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电磁阀是因为线圈通电会发热,与芯轴吸合甚至会产生火花,所以用在易爆环境很危险。关键是密封件的材料必须能用于汽油环境,否则一旦发生腐蚀泄漏,后果是很可怕的。

楼主:
手动节流阀会不会因为汽油在流动过程中和锥头阀芯产生摩擦生热而产生火花?# G2 k: s$ K* }! U7 e
如果换成适用于汽油的密封,应该密封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
最关键是有防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