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 18-T使用G07.1显示010号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6-08):
FANUC series 18-T使用G07.1显示010号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010报警好象是使用了无效的G指令    但是说明书上有加工实例啊  怎么用不了啊  是不是参数没开啊?  哪为大哥知道相关的参数啊?

网友:
你把说明书上的加工实例抄下去走一遍,不就知道了吗。

wujp

网友:
并不是说明书上有,你机床就有。说明书是通用的,某些功能是选配的
G07.1是圆筒插补吧。也就是说你机床要是车削中心才有这个功能的
你那个说明书是FANUC的编程说明书吧。

楼主:
我抄了说明书的程序也不走啊    谁知道它的相关参数啊?  是不是锁着了?

楼主:
2楼 大哥说的是有那种可能   不过我的床子是车铣中心啊   象极坐标都能用  这功能应该也能用把!`   我总是怀疑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参数没开啊   谁有FANUC series 18-T的参数说明书啊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参数说明书网上到处都有呀。
很想弄一本楼主的机床使用说明书,不知楼主可能扫描发上来共享一下呀。呵呵

楼主:
扫描不过去啊  没那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