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最新作品,请各位老鸟指正

楼主(2009-06-08):
(图片)

网友:
几点问题,请楼主解答:
1、主轴噪音低,到底低到什么程度?主轴15000rpm时的噪音如何,多少分贝?
2、机床重切数据似乎没有体现出机床的高刚性的优越性。9t的自重,相对于这样的参数好像大了一点。
3、鉴于三轴快移30m/min,且工作台承重较大,丝杠采用的是多大的?
4、主轴较高转速下电机轴会发生热伸长,机床采用何种结构给与解决?
5、三轴都是钢轨的?
6、龙门结构的老问题,机床衡量的扭曲变形,是如何解决的!

先问这么多吧,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
1、优异的结构特点:
V系列机床采用的是工作台固定、高架式龙门结构,即横梁作前后 (Y向)运动,滑鞍沿横梁作左右(X向)运动,大截面尺寸的铣头头作上下(Z向)运动,且横梁为阶梯型结构,Y轴配备三导轨,Z轴为四导轨,刚性超强,系国内首创。和传统C型机床相比,由于无十字滑台的负荷,解决了Y向和X向拖动重、响应慢、工件重量的变化会对精度造成影响的缺陷。
由于所有运动机构高置于墙体上,防止了冷却水、油、切屑等对电线、管路的损害;且滑鞍是处于全行程包容状态,精度一致性好。
采用有限元分析进行了静态、模态以及谐响应分析,实现了整机的结构优化,宽大的床身底座和整体强度高的墙体使机床具有很好的刚性和精度保持性。
基础件充分吸收欧洲先进技术,采用薄壁多筋结构,由高强度钢板焊接而成,全部进行了二次时效处理,重要焊缝进行了超声波探伤;和传统铸铁结构相比,有效提高了整机的低阶固有频率和静刚度;配以精心设计的高阻尼减振焊缝,将加工时的振幅降到最低。
2、高速、高精度的进给传动系统:
     机床具有快速的进给系统,X、Y、Z均为30m/min
     X、Y、Z三轴均采用了进口的高刚性、高抗振性直线导轨和精密滚珠丝杠副,三向丝杠轴承和联轴器均采用了进口的品牌产品,使机床的精度和寿命得到了保证。
     Z向伺服电机带刹车,加大了扭矩,既能防止断电发生溜车又能使Z轴具有良好响应性
     三轴丝杆经完全预拉伸处理,可有效消除温升对进给精度的影响,且保证进给传动有极高的动刚性。预拉伸结构采用独特的垫片调节拉伸量方式。传统C型加工中心采用旋转锁紧螺母和打表的方式控制拉伸量,在轴承座一端总有一个轴承不受力,极大的影响了支承刚度。
  3、性能优越的直接式主轴:
   主轴采用直接式,即主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主轴直联。这种方式能减少传统的皮带和齿轮式传动时固有的振动和噪声、能减少功率损失。它的最大好处是主轴的响应速度高、振动小;主轴的定位准确,特别是在刚性攻丝时,更能体现其优点。
主轴具有松刀卸荷装置,保证了松刀时主轴轴承不承受力,提高了主轴的寿命和精度。
在主轴速度大于8000RPM时,配有主轴恒温冷却装置,确保主传动系统维持恒定的温度,从而保证维持稳定的工作精度。
4、环保设计:
    机床具有将冷却水和润滑油分开的结构设计,实现了油水分离,不但有良好的环保性,还延长了冷却液的使用时间。
5、良好的排屑、防水结构:
   宽大的床身底座上配备左右两个大斜度沟槽沟槽,铁屑直接向机床的后面排走。床身还作为了机床外防护罩的底盘,避免了传统C型结构机床易漏水的缺陷。
6、机床操作宜人性良好:
     采用专业钣金制作厂制作的全封闭防护罩,进行喷塑处理,视觉良好。
     转轴式操作站,性能良好且美观。
     铣头罩离钣金外罩仅207mm,非常方便手动换刀、装刀及其他操作。
     工作台离外罩为349mm,方便装卸工件。

网友:
焊接的加工中心 在下确实有些那什么什么

可能是才疏学浅吧

楼主:
德国埃马克、MATEX、西班牙泥古拉斯、OKUMA甚至台湾亚威的一些产品都应用焊接结构。

网友(2010-01-10):
楼主,请教一下,直连式主轴轴承的承受载荷情况?跟预紧、切削力等具体什么关系,有没有经验公式等进行估算?谢谢!

网友:
请问15000转时是不是HSK或其他适于高速加工的锥柄形式?大件焊接结构采用何种材料?
我觉得,因为行程很小,二楼所说的横梁变形问题应该关系不大,大件是否重点考虑动态特性?

网友(2011-03-07):
HAH 赞一个 如果真如楼主所说 的确是不错的东西 谢谢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贴张图出啦嘛。问一下,力学分析用有限元,有没有做动力学分析。我在完善自己的设计方法,前一年东拼西凑了解到的是,大家利用相似设计的比较多。做分析的比较少。
声明,我是做车床的。

网友:
还要下载啊  写的是哪方面的东东啊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贴张图出啦嘛。

网友:
德国啥尔曼镗铣床和SHW立柱床身都是焊接结构 啊

网友(2012-11-18):
有图有真相就更好了7 \5 B3 q3 v: J
多谢了

网友:
直接贴出来,花钱的不干!~

网友(2014-08-06):
机身贴个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