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用三马车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抛弃了链传动,而采用带传动?

楼主(2009-06-08):
在农用三马车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抛弃了链传动,而采用带传动?
             小时候,在我们家乡,看到的农用三马车,在当时,好多是用链传动的,现在的大部分、几乎全部都是用带传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农用三马车”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三轮车。

网友:
不是吧,应该还是链传动吧,楼主有没有图片?

网友:
我个人认为:
1_链传动没有带传动安全,过载打滑
2_工作环境恶劣,链条易生锈
3_高速运转,链条噪音大
4_链条较V带不适合高速传动

网友:
没有深入研究过农用三轮车。

从机床上讲链传动可以传递大的扭矩,带传动的精度较高。

网友:
造价的关系吧。皮带轮便宜阿。

楼主:
三马车是农村经常用的一种运输工具,在农村是很有用的。我个人感觉:是因为链传动在变速时,有震动,而带传动比较平稳。

楼主:
你是城里人吧。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有这方面的图片,和制造厂。 2# 耶稣爱子

网友:
各有优点,而且链传支的还是很多,但带传动的超载难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一张图片,见过该车,可以理解成大型化的三轮摩托车,用柴油机为动力
不过我见过的一般都是柴油机通过V带传递给变速箱,变速箱是装在后桥上的。不知道以前用链传动的是怎么样的

网友:
原来我在学校做农机设计的时候涉及到过。现在主要考虑一是运输,需要高速,高速用链传动要求很高,费用大。二是不利于过载保护。三是,脉冲躁动大磨损严重,还有其他方面的。就不一一说了

网友:
带传动维修方面,适应性强。

楼主:
这种就是农用三马车。不过我最早见到的,比这要小,是用链传动的。 11# 笑剑

网友:
可能考虑到成本和维修吧

网友:
呵呵,是呀,可以是链传动的,不少农用三轮车也用的。不过大多数采用带传动。因为带传动除了上面老大们讲得优点,还有带传动经济,制造成本低,从结构上可以限制车的超载运输,因为大多农民兄弟的素质不高呀,又要限制超载,采用带的结构,经济,安全,合理。

网友:
以前的V带可能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存在问题!应该是质量和性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懂楼主所说的用链传动的三马车了,现在部分三轮摩托车就是用的这种方式,而且是两级链传动(距离比较长,2m左右,还有部分三轮摩托车使用轴传动,跟载重卡车类似,价格比链传动稍高)
这两种传动方式看似一样,实际还是有区别的
  V带传动:发动机通过V带传递到变速箱,变速箱装在后桥上,所以变速箱和后桥通过齿轮传递动力
  链传动:发动机通过齿轮传动给变速箱(变速箱和发动机是一体的,像125,90的摩托车那样),变速箱通过链传递给后桥
V带是用在高速级上,而链条用在低速级上,因为链条有多边形效应,如果速度过高,传动不平稳,震动会很厉害。传递功率:P=F*V,功率和速度成正比,所以对于同样的力,高速级上能传递更高的功率。对于小型的三农车,链传动的功率是够的,但对于大型的三农车,链传动的功率不够了,或者要用多排链,成本,速度都会处于劣势。这时带传动的优势就体现了,不仅可以用于高速级,而且多排V带的机构很成熟,所以传递的功率比较高。以上只是从传递功率上的一些分析,当然还有其他:润滑、传动平稳性、磨损及更换等

最有有一点:P=F*V,理论上P和F成正比,和V成正比,但在带传动中,随着速度V的提高,传递的力会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明显小于速度V提到的幅度。

网友(点评):
笑剑的解答很专业,赞一个

网友:
皮带有良好的弹性,在工作中能缓和冲击和振动,运动平稳无噪音。载荷过大时皮带在轮上打滑,因而可以防止其他零件损坏,起安全保护作用。皮带是中间零件。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根据需要来选定长度,以适应中心距要求较大的工作条件。结构简单制造容易,安装和维修方便,成本较低。

网友:
我是农村来的,个人认为主要是工作环境很脏,灰尘沙石比较多,链传动最怕这些肯定故障很多,所以改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