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套后拆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8):
安装过程中,有很多轴承,或者轮子之类的是通过热套的方式进行安装,请问这些热套的东西拆卸时该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拆卸,简单,又不破坏轴呢。

网友:
购买专用的拆卸工具,如液压拉马、轴承拆卸工具等

网友:
2楼说的对,干什么事情就用什么工具

网友:
液压拉马不错,适当加温在拆卸也可以!

网友:
不能加温,只能用工具拆卸,如液压拉马

网友(2009-10-05):
对 用拉马 管用

网友:
应该用液压拉马

网友:
加温对热套没用,因为轴、套同热时,过盈配合依旧不变。) w* C+ A' f1 o  ~$ P
对于所谓红套的即加热到几百度安装的,液压拉马也无能为力。

网友:
可用瞬间加热法加热轴套配合拉马拆卸。再不行的话只有把套车掉了。

网友(2011-04-21):
液压拉马   也可以简易的制作一个  用千斤顶往外顶   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液压拉马可以,加温的话套容易变型

网友:
专用的拆卸工具,如液压拉马、轴承拆卸工具等,适当加温

网友:
有的时候不是光考拉马可以的,要看你轴承的大小以及轴向定位的台阶
轴重量在小于50kg有多组轴承同时装入,且定位台阶偏大使轴承内环露在外面较少时,建议拉马不好使。直接抗起来镦,镦几下就能出来,只是要小心角接触轴承会脱库
反正要看具体情况,能用上拉马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多,像轴承装在长轴上要找个长的拉马还真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