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上使用的截止阀、稳压阀的流量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检测出来的?

楼主(2009-06-08):
请问一下,在仪器仪表上使用的截止阀、稳压阀的流量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检测出来的呢?

谢谢!

网友:
这个是工艺设计者依据通径流量速查手册(曲线上查得),一般情况下都有富余量的。

网友:
稳压阀的流量与输入压力有关系,一般稳压阀都标明了使用的压力范围,最开始应该有人计算过,不过后来的也就仿照了,我拆了几个坏的稳压阀,都是不同厂家的,里面的结构多差不多。

网友:
稳压阀的流量与输入压力有关系,一般稳压阀都标明了使用的压力范围,最开始应该计算,我计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