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机功率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8):
机床电机在标牌上都标有额定功率与额定电压等等参数的,那为什么机床电机在切削过程中与待机状态下的耗电情况是不一样的呢? 待机状态时候是电流小吗? 那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的话,电机是不是容易损坏?

谢谢!

网友:
这个就好比楼主骑自行车,你说是不带东西累还是驮100斤面粉累?

楼主:
这个就好比楼主骑自行车,你说是不带东西累还是驮100斤面粉累?
引用 网友A:

呵呵,比较生动.那请问空转与满负荷工作时,用电量的大小有多少差别?也可以用这个比喻吗?那额定功率标牌标了,没什么用的呀!

网友:
呵呵,要是自己骑车回家那可能晚上你吃2碗饭就够了;要是驮100斤面回家,那估计要吃三碗才够啊.但是,要你驮500斤,你能行吗?趴下了不是.
电机的输出功率取决与外部的负载,两者是平衡的.
空载的时候外部负载小,也就是说输出功率小,电流也就小.
外部负载大了,那电机的输出功率就大了,电流也大了.但不能无限制大下去,过载运行就会把电机烧掉.
额定功率表明这个电机是能驮100斤还是500斤.你说有用没用?

楼主:
呵呵,要是自己骑车回家那可能晚上你吃2碗饭就够了;要是驮100斤面回家,那估计要吃三碗才够啊.但是,要你驮500斤,你能行吗?趴下了不是.
电机的输出功率取决与外部的负载,两者是平衡的.
空载的时候外部负载小,也就是说 ...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样解释我理解了。谢谢!

网友:
山东人就是爱面粉,打比方都没忘记。

网友:
电机输出功率跟主轴的输出扭矩和转速有关,切削和空转的输出扭矩肯定不一样,所以功率就不一样了。电机工作状态通常使用它的机械特性曲线来描述,电机的额定功率就是机械特性曲线上的输出扭矩和转速最佳搭配点,电机负载工作时最好能处于这个最佳搭配点,因此普通机床通过一套变速齿轮箱来切换机床主轴的转速来获取不同的主轴输出扭矩,切削过程中主轴的输出功率是变化不大的,目的就是让内部电机的转速和扭矩变化不大。

网友:
比较形象

网友:
恩 学习了 要是教学方式也改成这样就 好了,

网友:
功能原理,切削做功+无用功=电流做工

网友(2009-07-29):
深入浅出阿,非常形象,大学里老师讲电机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比喻就好了,谢谢。

网友:
形象   典型     在谈笑间增长了知识!

网友:
比较有意思的讨论,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