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和802C、840D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6-08):
请问用PLC控制数控机床和用西门子802C、804D系统控制数控机床有什么区别?
它们各有什么特征?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所有数控机床都有PLC,只不过有些是软PLC。有些是用了硬PLC。有些两者都有

网友:
对于楼主的问题,小弟有些不成熟的见解,不妥之处请各位大侠指正!
      现有的PLC最常见的应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拥有独立的硬件,可以单独应用在工业现场控制的场合,如三菱的FX2N系列、西门子的S7-200系列等;而另一种没有独立的硬件主要是集成在数控系统里面主要负责开关量控制的(行业上习惯称作PMC)。
     独立的PLC在传统机床上用得比较多,对机床的开关信号控制非常合适。但都只是应用在没有涉及到轨迹插补的场合。虽然现在的PLC能提供一些运动控制模块,但都只是应用在一些简单的场合,复杂一点的都使用专业的数控系统了。
     现在的大多数数控机床都是有专业的数控系统(没数控系统怎样叫数控机床呢?我真是废话 !不好意思! )数控系统里面集成有PLC,主要负责开关量控制,而插补运算则由系统里面的主CPU负责。这种系统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如:广数980TD、FANUC 0I、西门子802C等。
     所以楼主所说的,我的理解是PLC控制主要是实现简单的开关量控制,而802C、840D这些专业的数控系统除了具备开关量控制外还具备轨迹插补功能。

网友(2018-04-01):
头一次听说Plc控制数控机床的,那操作系统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