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不会画,向大虾求教!(入门级别,请别见笑)

楼主(2009-06-08):
这是sw2003教程里的一道练习题,我先是想把所有的线描完后用智能尺,但是不行。所以我先删掉了圆弧,再用还是不行。想问一下,A处的r=2.5的圆弧是用圆相切的命令还是用圆角的命令呢?B处的2.5尺寸到底是到两直线的交点还是指左边的直线部分长度啊?file:///C:/Documents看不到图片就在附件中,谢了!感谢!

网友:
A用圆角命令* C# i7 s, N: u
B是两直线的交点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努力中

楼主:
谢谢二楼!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