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齿厚与进给量关系

楼主(2009-06-08):
哪位高手知道:齿轮齿厚与进给量关系,蜗轮齿厚与进给量关系?

网友:
压力角20度时,分度圆固定弦齿厚与进径向进给量的关系是1/1.37

网友:
也就是滚齿时径向进给0.137,公法线变小0.1(近似)

楼主: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3#:
你那种说法是错误的.齿轮分度圆固定弦齿厚是用专用的量具"齿厚卡尺"测量.与公法线无关.
当齿轮压力角为20度时,公法线与径向进给量的比值是1/1.462.(1.462是由1/2sin20°的比值计算得来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补充一下是h*/2sina (h*为齿顶高系数、a为压力角),当h*=1,a=20°时,有1.462

网友:
“齿轮分度圆固定弦齿厚是用专用的量具"齿厚卡尺"测量.与公法线无关”???

本质上公法线是一个无用的参数,引进公法线就是为了便于更精确的测量和控制齿厚。

怎么能出来这种无关的说法呢?

我前边已经回复过杨斑竹这个类似的问题。建议杨斑竹找找看看。
可能是我的想法有问题?? 也许吧,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