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层降加工越来越普及,大家有何高见?

楼主(2009-06-08):
现在数控层降加工越来越普及,各刀具厂家也推出不少层降加工刀具。我们单位也已经搞了几年了,但加工人对此褒贬不一。

请各位大侠谈谈自己对层降加工的看法和想法,谢谢。

网友:
层降???就是少吃快走嘛???不知道理解的对不???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有时候层降效率高,有时候多吃深度效率高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层降加工吧!

楼主:
对于这一词汇的解释我也说不好,我对这种加工方法的认识来自于GUcam 和刀具厂家的销售工程师。我只能通过实践经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层降加工的意思就像sxc6138说的那样少吃快跑。我想其原因有如下两点:
1)现在轻负载数控机床比较普及,如果在粗加工中吃刀量较大时间过长对主轴精度影响较大,所以使用较快的加工速度,来弥补吃刀量小的缺点。尤其是下刀深度较深的位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加工效率(我们在加工中发现下刀深度在250MM~300MM的加工区域,比使用普通刀具效率要提高数倍)。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机床精度。尤其是长期加工硬度较高的工件。由于刀片的涂层处理,使刀片的抗磨性,耐高温性大大提高,也为这种加工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2)从加工角度看:由于每层的切削深度较小(一般不超过2MM)。所以对于被加工工件的震动较小。也就相应提高了被加工工件的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加工精度。尤其是形面加工.

网友:
感觉就是有像高速加工的意思。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我们在加工经常会发现用“少吃快走”,还是“多吃慢走”好
这要看刀具,我们用的高速钢刀具多点,刀具本身就不适合“少吃快走"啊,如果是刀片的,那你一定是多吃不了。。。

网友:
下刀深度在250MM~300MM的加工区域,每层的切削深度较小(一般不超过2MM)?我接触的设备在这个深度吃刀量为0.2mm时刀杆震的嗡嗡响啊!

楼主:
这要看你加工的工件和使用刀具的直径了。我们做的是大型模具,使用的是黛杰的直径63mm的新干线,层切1mm至1.5mm  S值1000,F值4000至5000。

楼主:
sxc6138 说的有一定道理,高速钢刀具不适合做层切。但并不是安装刀片的刀具都不能吃大量。这要看所安装刀片的数量和刀片的排序。而且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所加工零件的附加值的问题。如果附加值低,使用层切刀具就需要核算一下成本了。

网友:
楼主你怎么才注册10天时间怎么就有多少积分了啊,神奇哦。。。

网友:
楼主,你好,想问你个问题,直径8的铣刀(满刀加工),你能给我一个效率点的参数吗?
我感觉着硬质合金有涂层的,1600转,进给800,吃刀深度1MM,还有一个就是2300转,进给1800,吃刀深度0.2,你觉得那个合适点,后面那个参数,加工时间上比前面那个慢
我们公司很少用硬质合金的铣刀,所以不怎么理解。你们有用8毫米的嘛???这个刀的价格怎么样啊???

楼主:
sxc6138 ,你好我觉得首先,你应该考虑被加工材料软硬程度。硬度过高每层切的深度就少,硬度低每层切的就可以多一点。其次,你应该考虑加工量的大小,如果是精加工,加工余量很小,满刀吃,效率应是很高的若是硬质合金刀具的话转速2000r/min进给700mm/min应该是可以,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可能要多铣两遍。如果是粗加工可以使用层降加工,其被加工材料比较硬(比如淬火钢),层降0.2mm至0.5mm是可以的。如果被加工材料硬度一般应该考虑每层尽可能的切得深一点(一般每层切1mm至2mm若是铝合金类还可以切的更深)。如果专用的行腔铣刀具(比如牛鼻刀)需要根据刀具厂家提供的切削参数,酌情处理。再有,要考虑下刀方式。如果被加工部位是实体没有空开,或空开部分窄。应该优先考虑螺旋下刀,这样对刀具和主轴都有好处。最后,需要考虑所使用的刀具,层降加工一般使用专用刀具(行腔铣刀具刀尖R角都较大)。在工件较小专用刀具不能加工时,粗加工层降可以考虑使用键槽刀,但一般情况下刀尖应该磨一下,因为键槽刀刀尖处很脆弱,必须提高它的强度和抗磨性,这样可以考虑使用降级处理的键槽刀,我们使用键槽刀进行挖腔加工,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使用高速钢的还是使用硬质合金的,须要根据被加工材料而定。我们使用Φ8键槽刀粗加工的机会很少,你用2300转,进给1800可以试着进给降一点,切深一点。我们Φ10切削合金钢一般情况下切深一毫米,转速1200~1500r/min、进给速度450~550mm/min。高速钢应该慢一点。如果形状大一点,或是外轮廓使用专用层降刀具层降0.5mm进给速度最起码可以达到5000mm/min。以上仅供参考。具体到各人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不过从你给的切削参数看,你们加工材料应该不算硬。有了心得体会,若是方便,请发布在论坛上,咱们共同提高。
     在实践中有些层降加工确实有效率低的缺点(但并不全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单位的加工人对其褒贬不一的一个方面。所以我想通过论坛这一平台,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提高。
带涂层硬质合金键槽刀的效率肯定比高速钢的高。具体价格我可以给你问一下,但国内有些厂家的涂层硬质合金键槽刀也未必比不带涂层硬质合金键槽刀好用。

网友:
谢谢满庭芳兄弟,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没怎么说清楚,8毫米是满刀吃开粗加工深度是8,材料是45钢正火,是在平面上加工一个659*609四周R75的一个轮廓,进刀可以外面进刀,其实这条槽是放橡皮圈,起真空作用的。开粗没有任何要求。以前用高速钢加工,这样走下来要80分钟左右,因为这次量大,现在的只是简图,还有其他很多铣加工的地方,所以能在各个工序里面提高点时间。我希望是用硬质合金能在半个小时里面做完,呵呵

楼主:
是内轮廓还是外轮廓,切屑宽度是多少。

楼主:
刚才没看清楚,是不是周围那个槽呀?你还是要告诉我宽度是多少。

网友:
是内轮廓,有红色线的,曹宽就是8毫米,用8毫米的刀直接开粗

楼主:
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你说的第一种方法,不过可以试试每层切1.5mm,进给减到600mm/min左右。总之没见到实物不敢下结论,还是试着来吧。Φ8键槽刀我问了一下带涂层在100元左右。不用我多说你也应该知道有回扣之类的埋伏。再有如果要提高效率,还不如买专用层降刀具呢。我今天看了一下,每层切0.25mm线速度可以达到100m以上,一件活下来也就10分钟左右。随然正火后改善了切削性能,单8mm还是有点窄,硬质合金刀太脆,速度太快也容易折,如果已经决定使用硬质合金键槽刀了就尽量夹短一点。

楼主:
口误,应该是让刀杆尽量多夹,如果有刀杆部分是Φ10或者是Φ12的切削刃部分是Φ8的就更好了。

楼主:
另有一种方法可供参考,找一把Φ8球头刀,改摸成键槽刀,刀尖处磨成圆弧角,夹刀时尽量切削刃根部夹衣提高强度。高压气冷却,每层0.7~0.8mm,S2000~2300r/min。 F1000~1200mm/min。
理由:①一般球头刀排屑槽较浅,强度比键槽刀好且切削刃长度较短。
      ②吹高压气冷却时次要的,主要为排屑。
另外,一定要从外部进刀。如果键槽刀不成可以这样试一试。

网友:
谢谢你啊,一把带涂层的这么贵啊,我知道的没涂层的也要40多,但是以前试过,效果也不好,很容易磨损
不过现在决定还是用高速钢的8毫米的键槽刀,去订做只有10毫米刃长的刀了,没办法,俺领导听到40多一把的硬质合金就已经摇头了,要是买专门层降加工的刀具,应该价格也挺贵的吧,他还不吧我掐死啊,,,呵呵
等开始加工这批零件了,调试好了参数,我会把参数发给你的。
不过对你可能也没啥用的,模具加工现在应该不会用高速钢的了。。。

最后还是谢谢你哈,给了我很多帮助。。。

网友:
这要看具体的操作

网友: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关于欧洲模具加工的方法的介绍展示会,据介绍欧洲现在是利用五轴机床与行腔铣(层降加工)刀具和小直径球头刀配合使用,充分利用行腔铣刀具R角小的特点,大大减少了清根工序的使用缩短了加工时间。通过视频可以发现由于根部R角在层切和半精时已经基本加工完毕,所以在小直径球头刀(一般为20mm或16mm)精加工时没有扛刀的现象出现。在走内腔时充分利用机床的高速度和刀片的抗磨损性,在CAM编程时走到路径采用摆线式加工。大大的提高了效率。

网友:
就这还弄了个专有名词啊!普车的中大活中比较长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少吃快走的方式”,对使用刀具的寿命影响最小的就是走刀量,其次是切深,影响最大的就是数控车最爱用的高转数。所以一般普车为了少磨刀加工效率又高,就采取了中低转数,中或高进给,高进给量的方式粗车,同样的中大活普车用比数控低几倍的转数,加工效率能是数控车的几倍。但一般车工多数用的还是尽量高的切深,而不是大进给。用大进给走刀的车工一般比较少,这需要会磨能进行大进给的车刀,刀具需要在大进给粗车中要保证一定得光洁度,刀具角度等参数就和常用有不少区别,不是玩刀经验很丰富的一般不会磨。在车滚子等大件时,会玩大进给的车工可以比用大切深的车工车制工件快1.5倍以上,光洁度还一点不差。用快走刀还有不容易震动,切削划痕少,断屑好的优点。不过是否需要用大走刀也是要根据工件的具体情况下来定的,不是什么情况下都是需要用快走刀,最好是均衡一下切深和走刀量之间根据工件判断出一个合适的值。另外说一点在加工硬度较高的工件时,切深是不适合太大的,这时用快跑也是比较适当的。

网友:
加工方法不管怎么改进都离不开金属切削原理这个基础,总会有它的传承性和借鉴性,层降加工也是如此。层降加工对刀具的设计,刀片的刃型和涂层都有一定的要求,但由于新型刀具及刀片的价格较贵,所以阻碍了这种加工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推广,在中国使用最广泛的应该是模具行业。

网友:
有点意思,不过我认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经济是决定因素

网友:
楼上所指的无非是成本问题,其实楼主已经提到了。这要看产品的附加值的高低,而且不要忘了,效率也是一种成本。况且有些行业加工的工件基本上是不计成本的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09-07-28):
哦,像是硬车一样,小吃刀高速加工。

网友:
      的确,都是看情况而言的,高速钢本来就是适合大切深低转速慢进给的,如果机床刚性比较好的话,合金刀片多切点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
我们这全是用手磨刀,怎么层降,高速肯定烧刀,又有几个老板会买专业刀给工人用呢??我们这没有

网友(2009-09-13):
最近,参加了一个关于欧洲模具加工的方法的介绍展示会,又听到从国内某一流模具厂家参观回来的同事对其模具加工的介绍,感觉到数控模具加工逐渐朝着,人性化、高速度、高效率方向发展。
(一):数控加工的人性化:也就是数控加工中利用程序保证、刀具保证和机床保证这三个条件来保证加工质量尽量减少人为控制因素。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人为出现加工错误、加工遗漏的概率。(顺便说一句,合理的模具设计是人性化加工的保证)。
在编辑程序时通过编程软件的后置处理对加工环节进行控制,主要包括:(1)将各加工刀具所需要的程序,以及换刀和刀具测量等连在一起(称为打包程序)。(2)通过对宏程序的应用控制刀具的使用,刀具在自动对刀后程序会自动判断刀具的实际刀长与程序中需要的刀具长度范围是否相符,如果超出其范围,机床将报警提示。(3)程序中设立刀具寿命管理系统,刀片加工到一定时间,程序会自动抬刀、暂停,以便加工人更换刀片。
在粗加工中无论在是模座本体加工还是型面加工,等高层降加工方法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同时,也自然带来行腔类刀具的广泛使用。甚至粗镗孔加工和内轮廓加工都采用了层降加工。个人认为这种加工方法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保护了机床精度,延长了机床的使用寿命。
(二)由高速加工向高效加工的转化,由于新型刀具、新涂层的使用,刀具刃型的专业化设计,以及高速数控机床的发展,使高速加工变为可能。但高速并不代表高效,它只是为高效加工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实际加工中可以发现,虽然高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切深的不足,但并没有提高效率,甚至延长了加工时间(主要是大中型模具的3D加工)。如何由高速加工向高效加工发展,国内也在不断探讨这个问题。去年机床展期间由“弗戈工业媒体”组织的高峰论坛的主题就是“高效加工”。对于这个问题,欧洲的做法是,(1)采用精铸技术铸造模具,以减少粗加工的加工量。(二)选择小直径球头刀和小R角行腔铣刀具进行粗加工,充分利用刀具R角小的特点,减少清根的工序。缩短加工时间。如果型面较深则使用五轴机床配合加工。(3)对于钢件,采取小数控单件粗精加工后直接拼装在模座止口上的方法(要求加工精度较高)。

网友:
我觉得很好,高转速,少吃快跑,好。

网友:
对于这一词汇的解释我也说不好,我对这种加工方法的认识来自于GUcam 和刀具厂家的销售工程师。我只能通过实践经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教。
层降加工的意思就像sxc6138说的那样少吃快跑。我想其 ...
引用 网友A: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