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304螺母加工

楼主(2009-06-08):
用数控加工304铸件螺母,M18*1.5,现用株洲TP04刀片,加工20件刀片就爆了,请问刀片选择是否合理?能否帮选择几款耐用的?

网友:
刀片崩刃的问题原因很多,什么设备?参数?中心高?

楼主:
CKA6136,700转,标准刀高

网友:
刀片的牌号是YBG201?
工件直径多大?螺纹有多长?
还有切螺纹的进刀方式?分几刀走完?

楼主:
工件直径28,内径16.5,螺纹11mm,9刀,修光2刀

网友:
还能用修光?

网友:
螺母很精密吗。要用9刀干完,m18*1.5的最多4刀完成,刀具耐用度提高一倍,国产加工304最好用813刀片或726刀片。

网友:
这种螺母我每月要做2-3万件,我们都是丝锥攻牙,为什么要车呢?一样每件都要通止规检验的。还有忘了问,你的厚度是多少?短的话丝锥是最好的方式了

网友:
请问  304铸件  是怎么回事,我是新人

楼主(2009-07-22):
攻丝机上攻?工件上平面与螺纹有垂直度要求 8# chunzu

网友:
强烈建议用攻丝

网友:
刀片强度不够啊,不锈钢的用我们公司TP2500就可以轻松搞定。山高品牌,进口刀具
如果需要帮助: 请联系我; jason@maxwintools.com

网友:
现用株洲TP04刀片   这是成都  锋宜的

网友:
我用YT15加工304不锈钢管的,主加工:外圆,内圆,圆弧,加工了一天(10小时)才出现刀尖磨损
有时出现两次,
这个跟刀具角度,进给速度,主轴转速有关

网友:
304铸件
就是不锈钢铸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