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如何排气?双作用打刀油缸

楼主(2009-06-08):
液压系统如何排气?尤其是双作用打刀油缸!
那位高手指点以下,有资料的更谢谢啊!

网友:
可以通过“测压排气接头”排气

网友:
现在的很多油缸上普遍没考虑排气装置
如果缸的行程长,来回将设备空载多次运行排气。
空气一般上跑,离最近点慢慢点松开接头,
待全是油流出空气排完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遇到的是机场打刀油缸,整个液压系统没有问题,在更换机床备用主轴时(长时间未使用)刀爪不能完全打开,怀疑是油缸有气体进入,排了几次,现象有改善,但偶尔出现同一状况。前天试着将控制油缸上下腔的方向控制阀的A  B口油管反接使上下腔工作反之,放松上腔接头将上腔油完全排出,再回复到原始状态。目前还在观察!
还是要感谢楼上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