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总容量什么意思?

楼主(2009-06-08):
如题,今天看到公司的一个三相电源变压器标牌上写着总容量45KVA,那是什么意思呀?另变压器也是个负载,它的用电量是怎么计算的?总容量45KVA和消耗电能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2016-12-16):
总容量45KVA。中的VA相当 于W.但是,“W”总是小于等于“VA”。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 W = VA×功率因数。功率因数在0~1之间,它表示了负载电流做的有用功(W)的百分比。只有电热器或电灯泡等纯电阻的功率因数为1。对于其他设备来说,有一部分负载没有作功。这部分电流是谐波或电抗电流,它是负载特性引起的。由于有这部分电流,所以“ VA”值比“W”值大,在功率因数为1时,“W”和“VA”值才相同。
通常来讲,自然功率因数为0.75,采用静电电容器进行补偿后的功率因数,高压侧可达到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