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圆柱销装配,有专用的装置压装吗?

楼主(2009-06-08):
请问
弹性圆柱销怎么装配(连接轴和套)?
有专用的装置压装吗?谢谢!

网友(2010-05-22):
一般都是直接砸进去的,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两边做一个合适大小的铁板卡住,中间用长螺栓连接,通过紧螺栓压进去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敲进去吧,敲之前把头部稍微压下容易认头。还没听说过要压装的,直径特别大吗?

网友(2012-03-11):
同样有这方面的问题,个人对压装方面有知识需求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敲进去吧,敲之前把头部稍微压下容易认头。还没听说过要压装的,直径特别大吗?直径教大的可以把头磨小一点再砸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