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中的缩松,砂孔,裂纹等缺陷是无法避免的吗?

楼主(2009-06-08):
各位大虾,铸造中的缩松,砂孔,裂纹等缺陷是无法避免的吗?我们的供应商总说这个没办法解决,零件的关键位置也解决不了,有这回事吗?

网友(2009-08-03):
不一定~那要看看是什么材质

网友:
那还要看供应商的硬件设施怎么样了!材质是一方面!

网友:
是有办法解决的,关键是它选择了什么的铸造工艺(模型怎么分型,浇冒口分布),什么样的铸造方式(比如是粘土砂还是树脂砂,用的是冲天炉还是电炉等)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取决于现实条件:
1、采用何种材质,采用何种铸造工艺;
2、操作工人的操作是否严格受控,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操作;
3、是否有准确的监测设备,检测工艺参数的正确与否;
4、浇注过程是否可控制,浇注时间和浇注温度能否保证!

网友:
在现实中很难避免,但我们可以尽量将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或者让其出现在不重要的部位

网友:
在现实中,如果考虑到出品率和经济效益的话,同时避免这些缺陷是很困难的!

我爱社区说的是大部分厂家正在做的

网友:
铸造工艺复杂、影响因素繁多,稍有操作不当,必定引起铸件产生各种缺陷。一般来说,铸件缺陷不能消除;但是可以降低;甚至是大幅度的降低。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多看看有关的资料,再亲手做做试验。必定会有效果。潘玉洪42,13509655192  pyhsz@163.com

网友:
什么样的铸件呢?能传个图片吗?

楼主(2009-09-25):
和成本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成本也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的限制 看你用什么工艺了  像我们这里用砂型工艺,  砂眼很少,都放隔离网片的
缩松可以补的, 裂纹一般都是应力造成,这个几率很低

网友(2009-11-25):
缩松,砂孔,裂纹会伴随铸造存在,可以降低但不能彻底消除,可能以后会有,但现在没有人可以做到,所以你应该理解供应商,但关键部位还是可以解决的啊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影响的因素比较多,要根据实际情况断定

网友(2009-12-31):
有办法解决的,关键是它选择的铸造工艺 ,铸造方式

网友(2010-04-02):
要想彻底没有缺陷,但采用好的材料及好设备(如真空浇注等)可降到最低程度,但关键部位的缺陷要解决。

网友:
要想彻底没有缺陷是不可能的,但采用好的材料及好设备(如真空浇注等)可降到最低程度,但关键部位的缺陷要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真空浇注

网友(2011-01-20):
铸件质量控制标准,直接影响的就是产品的价格.如果要提高产品质量或控制其稳定性  ,要从你选择的工艺设备及人员素质来提高,如果工艺设备不先进,导致过程控制难度加大,如果还要控制质量就要增添检测人员、设备,提高检验频率。这样要增添设备、人员、管理成本。

网友:
避免和消除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少,这个是各各厂的工艺水平问题了,各各废品率情况不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工艺改进,引进新工艺技术,提高工艺设备等来降低废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