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面为什么找不到实体?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啊,我在绘图区画一个圆为什么不在用拉伸面这个命令时命令栏里出现未发现实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操作 成功了没有
成功就用3维观察器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这样!

楼主:
不知为什么今天又可以发用拉伸面了,

网友:
里面有两个拉伸面的命令?你点错了?

网友(2009-07-10):
操作 完成了没有
完成就用3维观察器看

网友(2011-06-02):
我也有此问题,经过多时查找,终于找到,应该用菜单中"绘图"——“建模”——“拉伸”
而不是“修改”——“实体编辑”——“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