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需要,加工一根长轴---请教,合作

楼主(2009-06-09):
由于工程需要,现需要加工一根长轴,如图所示。
该轴的特点是细长(长1400mm,直径约60mm),工作转速要达到6000r/min,故要求材质均匀,加工精度较高,不同轴段的同轴度最好控制在0.02mm。
请各位大侠指教,该轴有无实际加工困难?另外有没有厂家可以加工这根轴。
PS:原本打算采用碳纤轴,但费用太高,一根轴就要十几万。所以最终还是决定采用钢轴代替。

楼主:
碳纤轴确实很漂亮,性能也很好。但就是价格太贵,一根2米长,承载扭矩在1700N.m的轴要18万。

楼主:
欢迎各位大侠多提宝贵意见,踊跃讨论

网友:
可以加工,轴不算长,多加个中心支加,小吃刀量就可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能不能大概估算下价格

网友:
价格不好说,得看精度,批量,及加工余量,所用设备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工两根,精度图上都有

网友:
跟我们磨床上的主轴类似,但是没有我们的精度高,应该是很好加工的,主要是外圆磨加工,只要设备好,操作人员技术过硬,造出来是不难的。

杭州 盈佳 转轴有限公司做的轴比较大,你可以咨询下,电话自己搜索吧。 他们应该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麽床上主轴转速大概有多大?
能不能解决高转速下的振动平衡问题呢

网友:
这个轴的难点在高速旋转下的动平衡,加工时不能有变形,热处理必须到位,有一定难度,单单看图纸不是太难加工,需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到点子上了,要不然那根碳纤轴也不会值18万了
关键是要在6000r/min的转速情况下,保持动平衡

网友:
磨床主轴是有专用轴承支承系统的,看如果要动平衡那就要精细多了 ,一般加工不来的
最好找机床制造 厂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觉得核心关键的问题应该在这里

网友:
可能要上动平衡实验机检验,这种设备精密的更少

楼主:
还是选用碳纤维传动轴吧,刚才问了一国内厂家,价格还算便宜

网友:
碳纤维传动轴能保证动平衡吗

网友:
加工没有任何难度,找家做丝杠的厂外协就可以。
问题是,用钢也许根本就不行,就是加工精度再高也不行。

网友:
楼上的精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详细说明一下钢铁为什么根本不行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碳纤维传动轴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太贵了

网友(点评):
不知道楼主最后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给与详细地指导,谢谢

网友:
首先,俺说的是“也许”,因为俺没做有限元分析和仿真,其实俺也不会那些东东。
动平衡不仅仅只和质量不平衡有关(就是等效于你说的加工精度和材质均匀),和转速,材料,支撑方式,安装精度,连接部件的特性都有很大关系。简单地说,在这个转速下,用钢轴也许是个挠性轴,而用炭纤维就是个刚性轴。
对挠性轴,动平衡非常困难,6000时可能没问题,但5200也许就不行。这对你的结构很不利。
再简单讲:假如刚轴能用,那炭纤维轴为什么卖那么贵也有人买?

网友(点评):
是不是因为共振?尼玛,这帖子都过了几年了,还有人拿出来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也是这个观点
18万的价格不是没有道理的,肯定有核心关键技术

网友:
哦,长知识了,不过太贵,可能没机会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帖子的目的其实是想找一些,钢轴不能用的理由,好坚定用碳纤轴的信念,呵呵

楼主:
实际上我们是在筹建一个声学实验室,用碳纤维轴才能和实验室的其他设备匹配。
因为我们声学测量仪器选用丹麦BK,世界一流产品
用钢轴代替估计发挥不出仪器的优势

网友:
理由?
找会分析的人给你分析报告看看就知道了,还不用“也许”。钉是钉,铆是铆!
炭纤维轴贵是贵在材料上,论不上什么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不是贵在材料,是轴设计的核心关键技术
我问了一下国产的,几乎同样大小的一根轴只要5000多块
这说明材料成本是没有那么高的
碳纤轴不是精度的问题,是它特性和结构设计可以吸振,降噪,我发的两张图片介绍对其特点有说明
另外轴的有限元分析和仿真,我们是可以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这里想找到的理由:侧重于加工方面的制约因素

网友:
这根轴的转速太高了,加工不易哦。用两顶尖装夹,配上跟刀架。粗加工——调质——校直——精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怎么没人想到用钛合金,轻,也能吸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钛合金在高速旋转情况下的动平衡特性怎么样?另外钛合金与碳纤价格相比如何?

网友:
8000左右  还要磨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价格8000是什么的材料的?

楼主:
已经对两种不同的轴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发上来共享一下,呵呵
不锈钢轴的前两阶振型如下:

碳纤维传动轴的前两阶振型如下: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反正俺也不会这个。
但是,要说的是:有限元分析的准确性取决很多因素。除去建模,约束等等应用层面的问题。和软件最底层的算法,和材料的物理模型都有很大关系。而且有限元软件明确告诉你了:分析结果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限元分析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模型到底和实际情形相差多少,所以造成了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很难进行评估。
有一句话很形象的概括这个问题“CAE分析结果,除了自己相信,其他人都不信;实验结果。除了自己不信,其他人都信”。
现在的设计基本上还都是以经验设计为主,出现问题后再去用CAE分析。
预先用CAE分析出的结果,大多不敢采用,只是作为参考。
所以现在都是要求设计人员懂一些CAE知识,而单纯做CAE分析可能用处不大。

网友:
大侠此言差矣。
CAE分析的准确性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水平,高高高手是可以极为准确的再现实际模型的。
比如,对某特殊液压系统的仿真,高手的仿真结果和实际情况吻合的很好,但换个人来做可能就不行。他知道这个系统的特性,选合适的仿真软件(实际就是仿真算法),自己建模,然后出来的结果可以直接指导实际设计和调整。
当然,我是一点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和使用者的水平有关。
CAE分析人员首先要求对实际模型的特性非常熟悉,才能建立起尽量准确的虚拟模型。
这也就是我说的要求设计人员兼顾CAE,而不是单纯做CAE分析。
我的观点和你说说的并不矛盾呢

网友:
是这样的,任何软件就是个工具。只是软件能把需要一个用手算100年的东西在1分钟内搞定。

网友(2010-08-18):
碳纤轴我还没听说过呢

网友:
做是 能做, 但 6000 的转速   估计 要特殊钢材了把     比如不锈钢材质的 。 40CR 估计都不行

网友:
呵呵,用“大直径薄壁铝合金圆管”,直升飞机上就用,好像转速是8000rpm。

网友(2011-04-01):
45#圆钢,粗车调质后精车加工,镀铬,然后上外圆磨。可保证加工精度0.8

网友:
应该不太难

网友:
碳纤轴很少听说,但这根轴很难加工。

网友:
这样的精度不难加工,难就难在在高速旋转之下还要保持动平衡

网友(2012-02-29):
目前这方面的加工工艺我很缺!

网友(2015-01-07):
引用 楼主:
24# 五民
我发帖子的目的其实是想找一些,钢轴不能用的理由,好坚定用碳纤轴的信念,呵呵

再次验证了想在网上找到真答案的方法

网友:
看完,学到这句话
CAE分析结果,除了自己相信,其他人都不信;实验结果。除了自己不信,其他人都信

网友(点评):
一语中的

网友:
CAE分析结果,除了自己相信,其他人都不信;实验结果。除了自己不信,其他人都信,精辟

网友:
这轴不难吧.

网友:
我们厂就是做齿轮 和 轴的,我只负责工艺,受力分析还不太清楚,不过如果按尺寸做,这种细长轴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双头车加跟刀架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能加工,我设计的轴都有四五米的,直径有比你大的也有跟你尺寸差相近的。材料有不锈钢的也有45号钢的。还有合金钢的也能加工。

网友:
先车后上磨床吧,热处理的要处理好

网友(2016-03-31):
这么高的转速,加工,要保证精度,需要的设备也要有要求,现在才毕业,正好可以学习

网友:
可以做,不知道量如何,

网友:
加工没难度啊!

网友:
09年的轴难道现在还没做好吗?这个轴没什么难度的,长径比还没超过40倍很好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