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后对粗糙度有影响吗?

楼主(2009-06-09):
我公司有一种销,表面粗糙度要求为Ra0.2以下,最后为发黑处理。不知道发黑后对粗糙度有影响吗?求教各位高手!

网友:
发黑对表面粗糙度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是精加工前表面镀硬铬后再磨削,效果应该比发黑更好些

楼主:
我们的客户要求必须是发黑处理。

网友:
一般不会有影响,但发黑一定要注意碰撞

网友:
发黑没有影响到0.8以上的光洁度

0.8以下的暂时我还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