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9):
问题一
打开做好的工程图,有的时候PROE会发生错误(几率不高)
下面提示
dbg_err_crash() - continuing from serious error (ORDER_DEBUG)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二
打开做好的工程图,有的时候尺寸是不显示的,需要再标注一下,原来标注好的尺寸才会显示,这个又是为什么?如何让尺寸一直都显示?

O(∩_∩)O谢谢~~

网友:
没辙,换个版本吧

楼主:
不会吧,不过其他模块没有什么情况,这也是刚遇到的

楼主:
网上找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各位大侠请看一看

帮你从外网找的,你看看有没有用吧··

我没试过···

"dbg_err_crash() -- continuing from serious error (ORDER_DEBUG)."
故障现象:Xtop 图示在工作列上出现数秒钟后快速消失。
原因:设定网络组态不正确。
解决方案:确保网络设定与为执行Pro/ENGINEER 而在设定Windows
工作站组态时所建议采用的技术一致。(这些技术可从下列网址找到:
www.ptc.com/cs/cs_20/howto/win515/win515.htm
在启动位置寻找名称为std.out 的档案,并查看是否其中涉及有网络故
障。如果其中出现一行Exception Code Was -1073741819,请确认
是否已安装了最新的图形驱动程序。最新的图形驱动程序可从制造商的网
站下载。另一个解决方式是设定config.pro 的graphics
win32_gdi 选项。

楼主(2009-07-09):
dbg_err_crash() - continuing from serious error (ORDER_DEBUG)
工程图标注双击后 立刻崩溃…

将 config.pro 删除后运行良好
又不能不要config文件再试试,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确定config文件设定好没?
这个比较关键。
至于你说的有时候显示尺寸,有时候不显示
这个没遇到过。
好多年不玩PROE了,另外就是没遇到楼主的情况
所以也帮不了你了,多找书看看

楼主:
dbg_err_crash() - continuing from serious error (ORDER_DEBUG)
此问题应该说暂时解决,现估计原因还是处在config.pro 文件上
重新整理了config.pro文件
一、将快捷键的录制信息 拷贝到新的文本文档
二、将配置文件路径相关信心 拷贝
三、这时候加载config.pro文件一切正常,标注公差均没有问题
四、在使用过程需要修改config.pro相关设置时,手动添加到config.pro文件里
这样config.pro文件大小在19k左右

关于config.pro 修改 有个小帮助,可以使用其搜索功能---可以搜索到 选项的说明(中文)
比如我要设置 公差模式  为 “象征”
选项--设置--当前进程--查找--搜索说明--
就出现我要的了!
选择合适的关键词,方便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