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性能因工况受影响,是否可将阀内电路板移出?

楼主(2009-06-09):
各位大侠,专家同仁:
     大家好,我公司现有一型号为4WSE3EE16-15/200B8-315K9DV-122伺服阀在使用中怀疑内置电路板受工作环境恶劣环境影响(工况为高温、粉尘、水蒸气等),使得阀的工作性能受到影响,是否可以将阀内电路板移位至工程师计算机站内,这样工作环境可以好一点,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该型号功能大致如下:型号 4WSE3EE

3级方向伺服阀,带电反馈

  • 规格16至32
  • 安装面按DIN 24340 A型
  • 控制流量的方向和大小
  • 适合对动力、位置、速度和压力进行闭环控制
  • 高灵敏镀,极低滞环和零点漂移
  • 通过感应位置检测器校对主阀芯进行位置感应
  • 集成电控器(OBE)
请教各位!!!!

网友:
阀内电路板是不可移出的,要么你换个型号,控制板外置的。
但是现在流行的趋势是控制板集成在阀上,才能更有效地避免干扰。
另外“跪求”之类的话不要再贴出来了,会被删贴地。

网友:
你是酒钢中板的吧,伺服阀块在AGC缸边上的吧。做一个保护罩把阀台密封起来,中间通入1公斤的压缩空气,可以隔开粉尘和水蒸气。

网友:
给阀增加防护罩,改变环境对阀的影响,这种方法比较好。因为市面上销售的都是内置线路板。如果想改的话,那就和厂家联系吧,请他们给你定制,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david1973 你好!你怎么知道我是酒钢中板的?晕!厉害啊!请问你那路神仙?

楼主:
再顶!顶到回复为止!!!!

网友:
我已经发短消息给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