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快速和进给电磁离合器有无干涉?

楼主(2009-06-09):
有台立铣床,进给变速箱进给无慢速,打开后发现传动齿轮,轴承,拨叉动作正常,手动变速正常。不知如何检查电磁离合是不是正常,电磁离合器的检测都有哪些项目。

网友:
电磁离合器一般是DC24V 的,可以用一个直流电源接到离合器上,看一下离合器是否动作,动作后离合器内外片是否夹紧.

楼主:
谢谢楼上,还有什么吗!比如和轴之间的电阻值等

网友(2010-07-14):
直接测线圈的电阻。正常情况下是33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