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48-50度用什么刀片?

楼主(2009-06-09):
加工HRC48-50度的高温合金用什么样的刀片啊 外园加工和平面洗削加工 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难度吧?
我上次连高速钢都铣了,就用一般的YT14,或者YS25。

楼主:
2# 狙击手 YT14 4160511的吗好像不好用啊

网友(2009-08-11):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陶瓷刀片或cb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干是一回事,耐用和效率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必须成本可控的前提下追求高效率

网友:
这种硬度下,性价比最好的当然是CBN刀片了.
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我.
wangpei@yamazensh.com
13820178370  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