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6 UNS-1B-LH 的螺纹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9-06-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都属于美标螺纹,第一个UNS是美标特殊螺纹,2-1/4英寸的直径,6是牙数,1B是精度等级,LH表示左旋螺纹
UNC螺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美标的粗牙螺纹
但是如果你的公称直径都是2-1/4,牙数是6(不记得美标是否有这个数据,如果有这个数据,后面的话就成立),那么UNS就不可能还是2-1/4  -6
因为UNS是非标,既然UNC有的话,那么UNS就肯定不是这个数值,不知道你看错没有。

网友:
是美制螺纹

网友(2010-05-27):
UNC没有2-1/4这一规格,只能是UNS特殊系列内螺纹,这种螺纹图纸上必须明确给出中径及公差,最大大径,最小小径,但不会给出公差,根据精度(1B)等级去查标准计算大小径的极限尺寸;
这帖子太老了,不知楼主还能看到不

网友(2012-04-01):
美制特殊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