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需加工盘铣刀,量大,是否可用冲压成型或压铸?

楼主(2009-06-09):
如图,我厂需加工这样的盘铣刀,因为量大,如果用车序工艺很可能生产效率上不去,我在想是否可以用冲压成型或者是压铸(不知道压铸出来的刀体能否承受扭矩),
或者大家有更好的加工方法,帮帮忙吧,给点思路也好啊!
刀盘材料是45钢

网友:
一定要用92的直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客户要求就是92的直径

网友:
冲压的很好吧?

网友:
可用粉末压铸!

网友:
这个还是请专业做刀具的公司来做比较好!

1)  不知道客户的质量要求高否?
2)  材料是45钢的应该要求不高,
3)  这是个概率的图纸,  螺丝孔呀, 是否加垫片呀等, 图纸也少一维, 不好判断;
4)  至于用车削工序, 应该是主流, 更建议车铣复合加工, 工时可以少1/2,  但是要看你的产品和价格了;

可以联系我 http://jcsnj.cn.alibab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厂就是做刀具的,刀盘是客户订的,具体使用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只是每个月的订货数量有点大,靠普通车铣可能生产效率上不去,所以我才考虑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
粉末冶金吧

网友:
我有个朋友就是做类似的锯片的模具的,但锯片的材质不太清楚

网友:
冲压成形,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0-08-12):
切削加工。。。。。。。。。。。

网友:
粉末冶金简单效率高,烧结出来只需加工中心孔。

网友(2016-03-30):
盘铣刀使用时一般铣削深度会比较大,这就造成会承受比较大的径向力和轴向力,所以个人认为冲压不可取,压铸不好说,建议不要选择这两种方式。

网友:
我厂就是做刀具的,刀盘是客户订的,具体使用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只是每个月的订货数量有点大,靠普通车铣可能生产效率上不去,所以我才考虑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