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木工机械的,有人做合金锯片的吗?

楼主(2009-06-09):
有人做合金锯片的吗?

网友(2009-10-29):
有的  欢迎咨询

网友(2010-04-17):
有啊,合金的产品都可做 QQ103277226

网友(2010-06-13):
我们做离合器的需要吗

网友(2010-07-13):
太多了,上网搜一下,自己选择了

网友(2010-08-25):
绝缘件加工中心数控编程与注释
龙门式绝缘件加工中心由北京第三机床厂生产,采用华中铣床、绝缘件加工中心数控系统;加工范围600mm×400mm×500mm;刀库可容纳20把刀;可用于镗、铣、钻、铰、攻丝等各种加工。
   实例为在预先处理好的100mm×100mm×100mm合金铝锭毛坯上加工图1所示的零件,其中正五边形外接圆直径为80mm。
一、工艺分析
本例中毛坯较为规则,采用平口钳装夹即可,选择以下4种刀具进行加工:1号刀为Ф20mm两刃立铣刀,用于粗加工;2号刀为Ф10mm中心钻,用于打定孔位;4号刀为Ф10mm钻刀,用于加工孔。通过测量刀具,设定补偿值用于刀具补偿。
   该零件的加工工艺为:加工90mm×90mm×15mm的四边形→加工五边形×加工Ф40mm的内圆→精加工四边形、五边形、Ф40mm的内圆→加工4个Ф10mm的孔。

二、编程说明
    手工编程时应根据加工工艺编制加工的主程序,绝缘件加工中心零件的局部形状由子程序加工。该零件由1个主程序和5个子程序组成,其中,P1001为四边形加工子程序,P1002为五边形加工子程序,P1003为圆形加工子程序,P9888为中心孔加工子程序,P9777为加工孔子程序。
用CAD/CAM软件系统辅助编程。首先进行零件几何造型,生成零件的几何模型,如图9-23所示。然后用CAM软件再生成NC程序。本例先从Pro/E中造型,用IGES格式转化到MasterCAM9.2中(也可以直接用MasterCAM进行零件几何造型),由MasterCAM生成NC程序。

美国麦迪克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区九新公路九新商务大厦
电话/电话:021-57632619-8007/13916749436
传真:021-57632029-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