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起重机小车移动供电采用何种方式好?

楼主(2009-06-09):
大型起重机小车移动供电采用何种方式好?

网友(2010-05-02):
一般采用小车拖拎电缆(由轴承、滚轮和拖架组成)和拖链(可弯曲可拆卸的塑料链和拖头组成),使小车供交流电缆跟着小车一起移动。

网友:
有导轨的话可以用触滑线方式的!!!!!!

网友(2011-09-01):
长距离的话,一般用滑触线,不过蛮贵的

网友(2017-03-21):
一般拖缆小车经济些,还有滑线、电缆卷筒等

网友(2017-09-23):
长距离 不差钱   讲究美观 隐蔽就滑触线
短距离 高性价比  拖缆了

网友(2017-12-14):
现在国内行车普遍用的钢丝绳和瓷瓶+电缆的形式。如果主梁过长,可能会用滑触线的方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