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特别指令G16.G52.G37.1. G34编程

楼主(2009-06-09):
我换了一个工作,这次这个公司很有竞争力,每个人都会手动编程,我发现我的动手能力很弱!
其中我发现他们在编制打孔程序时,都把每个孔的坐标计算出来,我知道还有方法就是 用系统的一些特别命令来解决这样问题 ,比如可以用G68 G54 XO Y0 R(度数)
来旋转相同的加工段                                           G69X0 Y0 (取消)

FANUC 系统走均步孔  指令:G34 XO Y0 I  J  K
I表示首孔的到圆心的半径
J表示首孔角度
K孔数
其中C 可以直接接在G01命令下走倒角,方便快截!
G37.1棋盘孔循环 此指令加工孔特方便 用法是:G37.1 X  Y(IP值) I(IP间距) P(X方向孔数)J(IP间距)K(Y方向孔数)
这些都是我自己学到的,公司里面的人都不会,我能编程序的长度是他们的1/5 ,这点我感到自豪,说明运用这样特殊指令 ,不仅节约了编程时间 ,而且便于管理自己的程序!

我有一点不懂的就是 ,在用极坐标指令G15 G16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正确的用,我用过 .来做6个度数为30度R30的孔,可以用 ,但是在加工中 ,我发现只要有暂停,坐标就会变乱!

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把这些实用的指令用上去,以后别人看到你的程序就会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强!

楼主:
http://b16.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802b332cd6d6e8cc868ef6038fa098a501b82b737f7cc35410ef0ca14b9a3fd340f39cef0659c7b4ed0033afca628d838277a828caf3c93304b42ee755729d1b5fe0f2a46e98e401efc123495aa67f84189837df

楼主:
我这几天,因为独立操作,所以没时间来考虑G15.G16怎么用,?
   还是那句话 ,希望有能力的人帮我,  没有能力的请不在我的疑问上再加疑问!

网友A:
用G16旋转之前刀具要在旋转的坐标中心上,如在100的圆上钻六等分孔,坐标原点就设在100的中心上,程序如下:G0G90G54X0.Y0.S1500M3
G43H2Z50.M8
G16
G98G81Z-2.R1.X50.Y0.F50
Y60.
Y120.
Y180.
Y240.
Y300.
G80
G15
M30
孔数多的话可以用增量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祝你成功!

网友:
你的动手能力很弱?怎么理解?
G52是局部坐标系,用的时候G52X Y,最后G52XO,YO取消。

楼主(2009-07-16):
回复 楼主:
忘记谢你啦!
谢谢 ,我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用现在有所理解 !

我在用G41 X10 Y10 D1: G41 X10 D1他们有区别吗 我现在唯一就是补偿没有区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哥 我能力还行  我会G52  我是问G15 G16怎么用 ,你怎么回答不对口 ,难道你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G34  G37.1有的机床厂家编的宏程序比这2个详细多了,不要说棋盘孔了,就是等间直线,不等间直线,等间圆弧,不等间圆弧,斜格孔都可以给你搞出来,所以根本不要用所谓的极坐标。
G90 (设置一个坐标原点);
G98 G81 Z-XX.R-XX.FXXX K0;
G16 X100 Y30 ; (指定极径和30度的角度 注意X是极坐标半径,Y是角度,如果是顺时针,Y就是正的,相反就是负的)
G91 Y120 K2; (指定+120度的角度增量重复两次 )
G15 G80;
这样看就懂了吧
    我的理解就是不是别人不是不会,可能嫌你编的太烦了,有的人很厉害,但是从来不再人面前表现,这样的人最阴了,你不在的时候趁你不注意搞,我朋友就是这样的。

网友:
7# djs2661003 这个要看你你是怎么走刀的,哪个方向了,只要不影响就无所谓,如果影响的话,就不能用了!至于怎么去判断影不影响走刀,就你自己去看了!
    你如果怕的话可以选择空运行和抬高Z坐标,看撞不撞,或者切不切的到

楼主(2009-09-03):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哦 ,你的留言  我现在才看到,你是个好人,我最近电脑没连网,连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多将讲我的经验,现在我已经是师傅拉,什么都是自己做,感觉越来越顺手拉,谢谢你哦!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能力有点差,继续努力吧

网友(2010-10-21):
用G16旋转之前刀具要在旋转的坐标中心上,如在100的圆上钻六等分孔,坐标原点就设在100的中心上,程序如下:G0G90G54X0.Y0.S1500M3 G43H2Z50.M8 :G16: G98G81Z-2.R1.X50.Y0.k5 F100  :  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G16是极坐标指令,在同一个圆上加工的孔,
用了G16,那么Y就不等于Y方向的值,是表示旋转的角度,
用完一定要记得用G15取消,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网友(2011-03-13):
从加工时间的角度考虑 4#的可用G99 最后一个孔的时候加G98 这样前面的所有用都是返回到R点 最后一个返回Z50  提高加工效率

网友:
看来中国数控高手如云,看样了差不多都是做了6个月以上,佩服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B:
G34  G37.1有的机床厂家编的宏程序比这2个详细多了,不要说棋盘孔了,就是等间直线,不等间直线,等间圆弧, ...

我要的就是你发表的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16旋转之前刀具要在旋转的坐标中心上,如在100的圆上钻六等分孔,坐标原点就设在100的中心上,程序如下: ...

G98我感觉可用可不用

网友:
楼主掌握的已经很不错了、咱还需要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
比如你在100的直径上的10个孔用G16编。
G0G90G54G16X50.Y0-------G0 走到半径50、 0度。也就是坐标X50.Y0
G43H1Z10.M3S1000
G81Z-20.R2.F300
G91Y36.K9--------每旋转36度一个孔、循环9次。逆时针旋转、如需顺时针设Y-36.即可。
G80G15
M30

网友:
能否请教下G34和G68用法。

我需要实例。

我这有两台机床不能用G16编程。

每次都自己算、或者去CAD画图算。麻烦。

网友:
讨论的很激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16旋转之前刀具要在旋转的坐标中心上,如在100的圆上钻六等分孔,坐标原点就设在100的中心上,程序如下: ...

你程序对!但是理解有问题,"G16旋转之前刀具为什么要在旋转中心呢"只用坐标零点时分布孔心就可以了,
而且程序可以更简单
G0G90G54G16X50Y0;
S1500M3

G43H2Z50.M8
G98G81Z-2.R1F50
Y60.

Y120.
Y180.
Y240.
Y300.
G80
G15
M30

孔数多的话可以用增量坐标

网友(2012-11-19):
g52 后加工过程中复位    再走的话 原坐标就乱了   怎么取消掉G52??      程序头用G52 XO YO  没用啊

网友:
简化编程多的很

网友(2014-02-15):
(我换了一个工作,这次这个公司很有竞争力,每个人都会手动编程,我发现我的动手能力很弱!
其中我发现他们在编制打孔程序时,都把每个孔的坐标计算出来,

这些都是我自己学到的,公司里面的人都不会,我能编程序的长度是他们的1/5 ,这点我感到自豪,说明运用这样特殊指令 ,不仅节约了编程时间 ,而且便于管理自己的程序!)
不的不说你真简单。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编制打孔程序时,都把每个孔的坐标计算出来?
我敢打保证在做第一个搞机打眼时,他们大部分都会用G15G16。可之后大批量就会改回具体坐标,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受机床,夹具。刀具等影响,打的眼越多越不准。比如打十个眼就有三四个测量下来不准,可能差十几丝。可用了G15G16之后又不好改。具体坐标的话不好就可直接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5# djs2661003
大哥 我能力还行  我会G52  我是问G15 G16怎么用 ,你怎么回答不对口 ,难道你不知道怎么 ...

g15 g16  极坐标编程   参考对象是坐标系的原点
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要以g54坐标的 x50  y60为中心,半径10的圆上打孔,使用极坐标编程需要这样做
1 对好g54的坐标系
2 再设置一个和g54坐标系z向相同,但是坐标系x  y 零点在g54坐标中为x50 y60的坐标系g55  然后这样编程

g54  g90  g49 g40
t1m6
g0 x0 y0
g0 z10
m3 s600
g0 x50 y60
m00
g55
g15
g0 x10 y0
g98 g81 z-5 f70
g91 y45 k7
g80
g16
g54
g28 g91 z0
m30
手机编的只能这样了   有个问题想问你  手工编程都做的什么类型的活  能告诉我么?留个qq37911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