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成品油缸密封性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09-06-09):
想请教做油缸的朋友,都是怎样测试成品油缸密封性的?一般都是靠高压油保压的方式来测试吧?有没试过用空气测试的?效果好不好?

网友:
气体的可压缩性太大!除气缸外还暂未听说油缸气试法!但就我接触在实际中一些厂家为节约成本会用水溶液替代油液进行实验。

楼主:
看来业内比较常见的是用液体介质充满油缸进行保压的方式吧,我公司有进口一台美国产的仪器就是用空气测试的,相比之下,它的优势是工作效率比较高,而油压测试完毕需要增加一道工序把油缸内的液压油排出来,用空气测试就免了这一步,也比较干净。用空气测试的缺点也不是没有,而且令人非常头痛,那就是这种集成了微机芯片的数字化全自动测量仪器很不稳定,一旦出了问题就很难侍候,虽说是美国货,实际也是个烂家伙,发货时忘记把附加订购的备件一起发货,用了没多久主板就烧了,国内代理商服务质量根本不行,拿个旧主板过来忽悠一下暂时救急,三天两头就死机一回,参数设定全部丢失,重新手工输入程序标定补偿完毕差不多就是大半个小时,几个月前就向代理商要求让美国厂家发一个全新的主板到现在都没着落,十几万的一台东西跟打水漂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