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0BDB和7310到底有何区分?

楼主(2009-06-10):
请高手指点: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的,和单个使用的有什么区别。如,7310BDB7310

网友:
不是高手,不过这个基本的问题,还是可以试着解释一下。

7310BDB  第一个B,表示接触角40度,DB:背对背成对装(外圈较厚端面靠一起安装方式)

7310A   A表示接触角30度,通常A会省略。所以7310如果没有后缀的话,那就是表示接触度是30度的单个轴承装。

接触角越大,相对承受轴向负载会相应增加,但极限转速会有一定的下降。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正确

网友:
同意2楼的解答

网友:
向二楼学习了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成对使用能承受径向载荷和两个方向的轴向载荷,而单个使用的话,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载荷。成对使用有两种安装方式,背对背和面对面,如果轴系设计刚性要求较高的话,建议使用背对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