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输送中工件长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9-06-10):
一小装置,工件连续输送状态,怎样在连续输送状态检测单个工件的长度,检测精确度在多少?采用什么检测元件?

网友:
用视频测量,数象素,

精度与运动速度、系统分辨率、系统计算速度又关,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精度,一般机械设备测量是够的,找一家系统集成公司,要一个测量方案就可以了。我以前是自己组系统,很麻烦,

楼主:
用视频测量,数象素,

精度与运动速度、系统分辨率、系统计算速度又关,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精度,一般机械设备测量是够的,找一家系统集成公司,要一个测量方案就可以了。我以前是自己组系统,很麻烦,
引用 网友A:

视频测量的成本较高,还有没有其它的方式,或者可以配合机械结构实现检测的目的

网友:
速度不高的,可以采用在线跟随测量方式,即测量装置加速同步跟随机械测量,速度高的话,误差大,关键是设计跟随系统,有一定难度,

还有是采用激光测量,精度看你系统的计算能力,

还有用电感或电容测量方式,要求系统运行特别稳定,有震动的误差大,

楼主:
电气方面俺是门外汉
我提到的这个被检测的工件有多种规格,输送式连续输送,每次输送是输送一种规格,在同一种规格中工件的长度有偏差,想通过在输送当中将长度尺寸超标的剔除掉,机械方面好做,现在问题就是如何去检知尺寸超差的工件,找到一个超差捕捉信号。

网友:
用上面随便一种方式就可以检测超差,结合传送带的速度,就可以记忆超差件的‘位置’,到位置以后,用气动推出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问题,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多想的,只要做就可以了,想多了就复杂了,

网友:
4楼说的都可以,但是楼主都还觉得无从下手。天思都是元帅了,兄弟批评你一次,你怎么还像哪些懒人一样,零件大小、被测参数、节拍、可以接受的精度等等详细信息一点都不写,别人怎么好具体讨论?没准你公差太大用机械通止加一个简单气路也可以剔除呢。别人这样我不好说,强调很多遍了,干脆就不参与

网友:
随便哪个方式都可以,以前测量活塞销,各种垫片,方法很多,洋人希望采用视频方式,我国希望便宜,关键看自己的需要,跟随式是早年的自动化方式,各国还保密过一阵,种类繁多,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用上面随便一种方式就可以检测超差,结合传送带的速度,就可以记忆超差件的‘位置’,到位置以后,用气动推出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问题,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多想的,只要做就可以了,想多了就复杂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初步想法也是这样,但是工件在高速输送当中会出现打滑,也就是说工件在告诉输送当中相对于输送皮带存在相对运动。

楼主:
4楼说的都可以,但是楼主都还觉得无从下手。天思都是元帅了,兄弟批评你一次,你怎么还像哪些懒人一样,零件大小、被测参数、节拍、可以接受的精度等等详细信息一点都不写,别人怎么好具体讨论?没准你公 ...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接受天测量网友的批评,天思就把具体的参数附上技术参数,工件的长度尺寸有很多规格,每个规格的长度的偏差控制在正负0.5毫米之内,超出这个范围的工件就提出,而不进入下一道工序内。工件输送的速度为60个/分钟,工件的长度规格在10-30毫米不等。

网友:
天思 友好!
.
1、在工件行进的方向上安放A、B两个光电传感器。
2、两个传感器的距离==工件合格尺寸。
3、工件在行进的过程中,如果在某一时刻出现A、B都为“0”时,则为长。
如果,A、B交替为“0”时,则为短。
.
文中的“0”指光电传感器被工件遮挡时的信号状态。
.
syw  090611---06.22

楼主:
天思 友好!
.
1、在工件行进的方向上安放A、B两个光电传感器。
2、两个传感器的距离==工件合格尺寸。
3、工件在行进的过程中,如果在某一时刻出现A、B都为“0”时,则为长。
如果,A、B交替为“0”时,则为短。 ...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好!
我对您提到的在行进方向过程中安放传感器有些疑问,工件在输送当中是连续输送的,工件时简单的长方体,工件与工件间没有间隙,工件表面也没有可以借用的特征作为距离参照,这样对于光电传感器捕捉到尺寸信号怎样实现呢?
另外,对您提到的“两个传感器的距离=工件合格尺寸”,这是否意味着检测尺寸精度较高,对于甚至有毛刺的工件也会排除在不合格的对象范围内?

网友:
如果高速,但环境还算好的话,建议用2D激光进行测量分析,精度在3微米以内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