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加工---求助,急!

楼主(2009-06-10):
各位大侠:

我现20号钢材加工7.06的孔,工艺:中心钻--7.0钻头--7.06铰刀--反倒角刀.工差为7.04--7.098,现有两种情况,一:很容易粘刀(铰刀),二:孔口孔径大.向各位大侠求助.谢谢

网友:
发个图纸来瞅瞅。

网友:
绞刀留量有点小。而且钻头可能钻的不正造成绞孔较劲

楼主:
一开始我用6.8钻头,后改成6.9,后又改成7.0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假如直接用钻头钻孔能保证误码差多少

网友:
楼主20号刚很软,C含量越低,材料越软,就越容易粘刀,不知道你用的钻头,铰刀是什么材料的
还有就是你的孔是多少深度的,还有就是你用钻头打出来的底孔光洁度好嘛?绞也好嘛?

网友:
用螺旋绞刀试试

网友:
切削参数如何?

网友:
你的孔多深?用的什么冷却液?我们一般用柴油。

网友:
铰削余量过小应是一个原因,一般铰削要有0.2-0.3mm的加工余量,直接用钻头加工对加工用设备及钻头都有要求

网友(2009-08-07):
钻头和铰刀之间加一把过渡的扩孔,可以保证光洁度,

网友:
用6.9的钻头打孔后用铰刀直接铰就OK了

网友:
什么钻头?
铰刀图有吗?
切削参数?

网友(2010-01-19):
是啊,铰余量是小了,7的钻头钻出的孔孔径估计也大于7.06了。还有,倒角放在最后似乎也不合适。

网友:
直接钻出来,精度没有问题,看您的粗糙度要求了。当然钻头选择很重要,MAPAL的硬质合金钻头加工这类孔,强项

网友(2010-12-03):
直接用枪钻加工就能达到你所要的精度,

网友:
不知道孔的粗糙度有没有要求,有要求就要用铰刀,铰刀选材质好点的,切屑参数可以请卖刀的提供,切屑液也很重要。如果没有要求,就用粉末冶金钻花,效果不错!

网友:
你的7.0的钻头钻完以后  ,能到7.02的硬质合金钻头就很牛B了,到7.06 铰刀根本压不住刀的。基本就是在磨刀,不是在切削,而是在挤削。占刀有可能是你的转速太高。建议你降低铰刀线速度。钻头用6.8的在试试。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提供进口铰刀在试试。

网友:
找个合适的合金钻,可以直接钻到尺寸,假如对粗糙度要求不严格的话。  你的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
问题不清楚 无法回答呀

网友:
关键是孔有多深,如5倍径的话294153755688 讲的不错,应该在铰之前加一把扩孔刀,铰刀和切削油很重要,应该用植物性的切削油,你可以到商场买点大豆油滴两滴在刀上试试,很光的。不知你的机床怎样,你的效率太低了,应该用合金钻的。

网友:
这孔要求不严,把钻头磨好。调试好直接钻出来效率较高。如果是批量注意得的经常检查。

网友:
1用工具磨床把7.2的钻头直径磨小为7.06mm
2将钻头磨削为群钻。
3钻头磨出过渡修光刃。并且用油石油一下。
4进给量尽可能小。
5可以考虑用植物或者动物油润滑。

网友:
可能是切削参数的问题,铰孔一般要刘0.2mm以上的余量的,

网友:
怎么什么也没说明白啊 通孔还是盲孔 深度 钻头打过后孔的直径你测了吗? 粗糙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把情况说清楚点啊

网友(2011-01-03):
应该是切削参数和铰削余量的问题。

网友:
回复小虾1111 :
现在把群钻磨的合格的,能有几人?更别谈加修光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