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轴变形弯曲了有什么办法校正?---请教

楼主(2009-06-10):
有轴发生轻微的变形,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对其校正呢?请大侠赐教!

网友:
此轴信息描述不全!
1 现在处于何种状态:半成品,成品或其他
2 轴的材料,直径,长度及硬度
3 轴的表面状态及尺寸要求等

网友:
可以去液压校直机上进行校正.或者上手动的压床上进行校正,一米长以内的轴,可以一边校正过后,一边拿到偏摆仪上检查轴上多点的径向跳动.直到跳动最小.

网友:
假如不考虑热影响,可以在轴的突起部分单边局部加热,冷收缩后有一定的校正效果。

网友:
可以上矫直机上矫正

网友:
见过车间师傅在车床上用百分表较正,需要有有定的经验

网友:
捻打.哪边凹,打哪边。

网友(2009-07-14):
都是高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