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厚的板材采用冲压可以么?

楼主(2009-06-10):
图示零件为盘铣刀,材料45钢。因客户需要数量较多,估计普通车铣效率低,现在我个人认为采用冲压:即先拉深,然后冲φ16小孔,最后落料。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厚的板材采用冲压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大家给点意见,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不过45#的拉伸性能可能不是很好,这方面没有经验,还请高手指点,顶一下,

网友:
应该说可以冲压

网友:
想都不要想,不可能冲

网友:
可以采用液压拉伸的方法。45#钢的拉伸性能不好可以加热后拉伸。

网友:
为什么不可能冲???
完全可以冲!

网友:
没问题
就是那4.5和3.2两个厚度尺寸不一样,得加个工序

楼主:
刀体客户用45钢,但是我们一般还可以用40Cr,或者9Sicr
你们都说45钢拉深性能不好,但是不知道40Cr,和9Sicr的材料怎么样?

网友:
没有经验,学习中。

网友:
没问题
就是那4.5和3.2两个厚度尺寸不一样,得加个工序
引用 网友A:

没错,4.5要压到3.2这个要很大的力

网友:
3.2那个部位的尺寸很难实现

网友:
是可以的,4.5加工成3.2即可

网友:
下料--成形(可以高频加热,不过需要增加退火工艺。或者加大冲床吨位。)--精加工。
楼主图纸的产品精度和产品的硬度应该没有标识清楚,还是有所保留。
呵呵~~!

网友B(2009-07-23):
光拉伸和冲压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认为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材料厚度不一,要把它做出来难度比较大
2、落料要冲的断面光亮才行,作为刀具应该不能有塌角和断裂带,这个也比较麻烦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光拉伸和冲压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认为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1、材料厚度不一,要把它做出来难度比较大

朋友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