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垫产品,要求全周做C0.2的倒角,怎么处理?

楼主(2009-06-10):
大家好,如下图示的小平片,材质Q235A,厚1.0mm,要求在底面全周做C0.2的倒角。现在我考虑产品料条的连接处不大好做,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
1  客户沟通,是否为“标识”性要求,(有些客户图纸虽然有尺寸要求,但实际只是要求去除飞边即可)
2 反模冲之(意义不大)
3 人工打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客户要求较严格,手工打磨不可行,这个量很大,在考虑用滚动研磨,不知客户是否同意。

网友:
我听说过有一种倒角模具,好像可以冲倒角

网友:
教你一招
不用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套复合模就OK
先在放间隙的时候把外尺寸间隙放大一点,产生塌角,塌角的大小与C0.2差不多。然后将上打料做成产品一样的C0.2倒角形状。高度配好,外尺寸与内孔同时咔嚓。

网友:
梨犁厉害哟
这方法应该可行,因为0.2实在不大。

楼主:
教你一招
不用说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套复合模就OK
先在放间隙的时候把外尺寸间隙放大一点,产生塌角,塌角的大小与C0.2差不多。然后将上打料做成产品一样的C0.2倒角形状。高度配好,外尺寸与内孔同时咔嚓。
引用 网友B:

多谢梨梨支招,可是图纸要求有冲切方向的,也就是C角在塌角的对面,如果在凸凹模上做出一点C角成型,磨刃口时就没了。这个要求应该就是去毛刺,案子还没定,和客户沟通了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相反不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压毛刺,只是你是倒角
 刀口没事的,这样类似的0.5不锈钢材料都做过

楼主:
  梨梨我的意思是说,C角在冲子上,当要修磨时C角就磨掉了。还要再做C 角成型,不是很方便,不知客户是否接受(模具是客户自己使用,我们只设计加工)。

网友:
  梨梨我的意思是说,C角在冲子上,当要修磨时C角就磨掉了。还要再做C 角成型,不是很方便,不知客户是否接受(模具是客户自己使用,我们只设计加工)。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是电火花加工啊
坏了就重新火花加工一下
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