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面啮合与双面啮合

楼主(2009-06-10):
如题,查了不少地方,没找到答案
是不是一个齿的两个面,但如是这样,双面啮合就没侧隙了

网友:
不知道该术语是怎么来的。无侧隙啮合是可能的,如果中心距是浮动的话。

网友(2009-11-12):
你说的是单齿啮合区和双齿啮合区吧?就是齿轮在传递过程中有时是单齿啮合有时是双齿啮合。。。。。

网友(2010-09-24):
复杂的问题,期待全面的答案。

网友:
我认为单面啮合就是齿轮箱单向旋转 只有一个面是工作面 双面啮合就是双向旋转 两个面都会为工作面

网友:
变速箱中齿轮转动时,如是前进档齿轮,在啮合转动过程中只有一面受力啮合,如是使用倒档时,中间的小倒档(或叫惰轮)两面都是受力面,就是双面啮合。

网友:
同意以上2喽  但不知是否如此

网友:
单面啮合就是减速机工作时的旋转方向始终是一个方向,齿轮只有一个面接触,只有一个面为工作面,另一个面为非工作面。双面啮合就是减速机可以双向运转,齿轮两个齿面都可以作为工作齿面。有的减速机比如倾斜安装的皮带机上就要求在减速机不工作时,皮带机不能反方向运转,所以此时就要求减速机沿相反方向不能运转,一般会配备一个逆止器加以控制。这样的话减速机沿另一个方向就不能转动,齿轮只有一侧承载,就是单面啮合。

网友:
记得以前做ZC齿形的蜗轮蜗杆时,因为要调整到两面都是理想的啮合面非常困难,,而客户有着急要货,就要求说,只要有一个工作面好就行了,反正是一对(一左一右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