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拉刀装置在加工中心里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09-06-10):
请教各位大侠,气动拉刀装置在加工中心里起到什么作用。主要是怎么动作的呢?

网友:
那是打刀缸,用气动推动油压来完成的

网友:
一般是蝶簧拉刀,气缸打刀

网友:
不是拉,是打刀用的,拉刀是靠主轴内的碟簧抓刀的。
其动作是靠PMC控制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讲解~明白啦!谢啦

网友(2009-07-24):
有一次,我开了空压机压力足够后就把它关了,但是换刀时发生了卡刀事件,原来是压力不足。

网友(2009-09-02):
换刀时候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