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总是跑偏,调整起来很困难---请教

楼主(2009-06-10):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一条传送带,厂家送过来的时候是两端都可以进行平行度校正。导致的问题是传送带总是跑偏,调整起来很困难,经常是凭运气了(尽管方法原理都明白)。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有没有什么方便快速的调整方式?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也许会有启发。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4%F8%2B%B5%F7%D5%FB

网友:
棍子要做成鼓形的,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有纠偏机啊 液压的

楼主:
谢谢2楼,我看过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答案,
我这里的皮带是爬高的,上下两个滚筒都是可调的,并且没有基准端,长度大概2-3m

网友:
支持2楼,提供的资料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2009-11-12):
输送带跑偏调整
    胶带输送机在搅拌、破碎及筛分设备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输送机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经常会出现胶带跑偏现象,这不仅会引起漏料、设备的非正常磨损与损坏、降低生产率,而且会影响整套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正确判断出胶带跑偏的原因并及时予以排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造成输送机胶带跑偏的根本原因是:胶带所受的外力在胶带宽度方向上的合力不为零或垂直于胶带宽度方向上的拉应力不均匀而引起的。由于导致胶带跑偏的因素很多,故应从输送机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及维护等方面来着手解决胶带的跑偏规律是:“跑紧不跑松”、“跑高不跑低”、“跑后不跑前”。即如果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则胶带向紧的一侧移动;如果胶带两侧的高低不一样,则胶带向高的一侧移动;如果托辊支架等装置没有安装与胶带运行方向的垂直截面上,而是一端在前,一端在后(沿胶带运行方向),则胶带会向后端移动。调整胶带跑偏的方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
(1)调整张紧机构法胶带运行时,若在空载与重载的情况下都向同一侧跑偏,说明胶带两侧的松紧度不一样,应根据“跑紧不跑松”的规律,调整张紧机构的丝杆或配重;如果胶带左右跑偏且无固定方向,则说明胶带松弛,应调整张紧机构。
(2)调整滚筒法如果胶带在滚筒处跑偏,说明滚筒的安装欠水平,滚筒轴向窜动,或滚筒的一端在前一端在后。此时,应校正滚筒的水平度和平行度等。
(3)调整托辊支架(或机架)法如果胶带在空载时总向一侧跑偏,则应将跑偏侧的托辊支架沿胶带运行方向前移1-2cm,或将另一侧托辊支架(或机架)适当地加高。
(4)清除粘物法如果滚筒、托辊的局部上粘有物料,将使该处的直径增大,导致该处的胶带拉力增加,从而产生跑偏。应及时清理粘附的物料。
(5)调整重力法如果胶带在空载时不跑偏,而重载时总向一侧跑偏,说明胶带已出现偏载。应调整接料斗或胶带机的位置,使胶带均载,以防止其跑偏。
(6)调整胶带法如果胶带边缘磨损严重或胶带接缝不平行,将使胶带的两侧拉力不一致。应重新修整或更换胶带。
(7)安装调偏托辊法若在输送机上安装两组自动调心托辊(平辊或槽辊),即能自动纠正胶带的跑偏现象。例如:当胶带跑偏与某一侧小挡辊出现摩擦时,应使该侧的支架沿胶带的运行方向前移,另一侧即相对地向后移动,此时胶带就会朝向后移动的挡辊一侧移动,直至回到正常的位置。
(8)安装限位托辊法如果胶带总向一侧跑偏,可在跑偏侧的机架上安装限位立辊;这样,一方面可使胶带强制强制复位,另一方面立辊可减少跑偏侧胶带的拉力,使胶带向另一侧移动。
(9)安装自动纠偏装在输送机上安装一自动纠偏装置,以防止胶带跑偏。

网友:
先把每支辊都调到垂直于皮带,还偏的话,再调头尾辊,再不济就加侧辊或自动调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