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条D560---请教

楼主(2009-06-10):
各位专家 我想问个问题  有人接触过堆焊焊条D560

网友:
是阀门堆焊吗?问什么?

网友:
堆焊耐磨层用的,焊接工艺比较严格,必须预热,施焊过程中温度必须保持,焊后必须消氢

楼主:
1# ctianya1985

楼主:
是的 但是我在网上没看到560的 一个厂家在我们的产品说明书里提到的 还有我想问一下啊 后面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我有点外行哦 可以说的浅显一些 谢谢

楼主:
谢谢 我就想知道 有没有这个号的 还有560什么意思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