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和钻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9-06-10):
请哪位前辈能否告诉我 : 铣刀和钻的区别在哪里?我知道是钻孔用的,但铣刀和钻的外观差不多,它为什么叫铣刀呢,它起的什么作用呢,干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
刀具的设计,一个槽,一个倒角都有意义的。
你仔细看看两者的不同,分析一下,加工时的不同,我们在探讨好吗?

网友:
用铣刀钻下孔  用钻头铣下槽

很容易就发现他们的区别的

网友:
嗯,讲的有道理。

网友:
我看刃口不一样,使用时切削力方向不一样

网友:
键槽铣刀和麻花钻有点相似,仔细观察不难区分.
    键槽铣刀很短,外园的两条刀刃有后角,能起切削作用,两条刀刃相交于一点几乎没有横刃,它只有整数尺寸.
    麻花钻比较长,外园的两条刃带没有后角,只起减少摩擦的作用,两条刀刃不相交于一点,有一段横刃,它每0.
1毫米一级,有许多尺寸.
    立铣刀也很短,有三条以上刀刃,比较容易区分.

网友:
注意铣刀头部是平的.而且有刀刃,而钻头头部是堆型的,没有刀刃 。
麻花钻的比例较长,只有两条切削刃,外表多经过蒸汽处理,呈蓝黑色.立铣刀通常有三条以上的切削刃,端部也磨有刃口,长度较短,呈金属本色或金黄色(镀钛合金),并且两端有中心孔.键槽铣刀外形和麻花钻很类似,但长度很短,并且螺旋角比钻头要小.

网友(2009-07-11):
看刃部就知道了

网友(2010-01-19):
注意铣刀头部是平的.而且有刀刃,而钻头头部是堆型的,没有刀刃 。
麻花钻的比例较长,只有两条切削刃,外表多经过蒸汽处理,呈蓝黑色.立铣刀通常有三条以上的切削刃,端部也磨有刃口,长度较短,呈金属本色或金黄色(镀钛 ...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是扩孔刀(或是平底钻头)和铣刀呢?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问铣刀和钻头外形的区别,问的是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同吧?

网友:
钻头只可以向下加工,铣刀可以左右前后加工!我想这就是主要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