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枪钻装到磨刀机的工装上?

楼主(2009-06-10):
一直以前在刃磨枪钻的时候,一些刃磨角度都是以前我们领导自己磨的时候,记录下来的,现在我也照着他的角度刃磨,但是一直有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们领导,他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们有专用的刃磨枪钻的磨刀机,问题就是怎么把枪钻装到磨刀机的工装上,应该装上去的时候需要转动一个角度,13的钻头,转动76°,一边的槽型刚好水平于工作台,就是这个76°,想不明白,是跟槽型角度有关吗?我也没去量过,每次都是这样装上去,目测一下是不是水平了,就可以转动其他的角度,刃磨住偏角,切屑刃等等

楼主:
希望专业人士帮我解答一下,困扰小弟很久啦

楼主:
怎么就没人说下呢,论坛这么多枪钻高手啊

网友:
你那个枪钻刃磨机应该是可以三方面旋转的吧?下面应该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旋转的?
枪钻是有5个角度的,每个角度都要磨的到位,楼主还是把你那枪钻刃磨机的整体照片传上来吧~~

网友:
让楼主看一下我们的磨刀机~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还可以看到大题图~

网友:
5楼的你那磨刀机能磨钻头吗

网友:
我们生产的深孔枪钻用的钻头都是成型刀,换刀片就可以了。你的俺真不懂。

网友:
5楼的你那磨刀机能磨钻头吗
引用 网友A:

磨什么钻头?麻花钻?
我这个枪钻的专用磨刀机~
只能磨枪钻,要磨麻花钻可以改一下零件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我那磨刀机还有一个方向可以转的,就是转主偏角的(书上好象是说这个角度叫“余偏角”)
图今天没办法传了,只能到下个星期了,前几天就拍了这么一张
或许专业制造枪钻时,刃磨方法不同,但是重磨角度,应该是差不多的,楼上你那个图太小了,看不明白。。。
请说下,你用那磨刀机是先怎么把枪钻装上去的???

网友:
楼主的刃磨机都可以进博物馆了。换个新的吧,进口的10几万,国产的几万就搞定了。

枪钻刃磨机可以旋转ABC3个角度。A,B不用说,C角就是让枪钻旋转的角度,德国叫法是补偿角度,这个角度可以让A,B更准确。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10楼兄弟说的ABC的角度???
有这个磨刀机很不错了,进口10几万?国产几万的,你还是杀了我们领导吧,几千万他还要考虑考虑呢,呵呵
这个磨刀机,其实可以自己做啊,没必要买的。。。

还希望10楼的兄弟说的具体点,能有个图说明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刃磨机都可以进博物馆了。换个新的吧,进口的10几万,国产的几万就搞定了。

枪钻刃磨机可以旋转ABC3个角度。A,B不用说,C角就是让枪钻旋转的角度,德国叫法是补偿角度,这个角度可以让A,B更准确。
引用 网友B:

进口的不一定就好用,我们的磨刀机也是三方位转动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我那磨刀机还有一个方向可以转的,就是转主偏角的(书上好象是说这个角度叫“余偏角”)
图今天没办法传了,只能到下个星期了,前几天就拍了这么一张
或许专业制造枪钻时,刃磨方法不同,但是重磨角 ...
引用 网友C:

等我下次去客户那边我照一张完整的图给楼主你看看吧~~

网友:
枪钻还真不是要求很高的刀具(设计更重要),我单位手磨的、改了很多角度的都能用。

网友:
枪钻还真不是要求很高的刀具(设计更重要),我单位手磨的、改了很多角度的都能用。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侠你说的没错,只是手磨跟机器磨,不同的地方在于枪钻的效率发挥出来了没有,以及枪钻寿命的长短而已~

网友:
看看怎么装的

楼主:
怎么讲大虾,我红线圈出来的这个刻度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就是这个不明白啊,到底是那个角的角度?能具体帮我分析下嘛?谢谢

网友:
深孔钻头刀片式焊接在上面的,修磨这个有个表,多大钻头哥哥角度多大,刀刃长度。可以问工具长要,磨刀机也是专用的,也可以自己做个,因为钻头合金部位是V型,做个V型夹口夹持OK

网友:
你问厂家要资料,我们那时外国专家专门来公司指导,呵呵,那是是我对我们深孔钻头
在使用和磨削出现问题提问的,专家很认真听取,回答了一些,还给了好多资料,共同
讨论。。。。。。和国外工程师讨论很长学问,他们对客户很认真。

楼主:
厂家的资料有啊,但是就是这个角度不理解

网友:
我记老外給我们资料里有各个角度在切削作用,还有我们根据材料不同对有些角度修改,老外都认同了。。。。。可惜我离开原来的单位,资料无法上传。。。。。。你们深孔钻厂家要,他们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
135408怎么讲大虾,我红线圈出来的这个刻度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就是这个不明白啊,到底是那个角的角度?能具体帮我分析下嘛?谢谢
引用 网友C:

这个角度就是我说的补偿角度。枪钻的轮廓是个不规则的圆,各个角度是分布在圆的不同位置上的。所以在修磨的过程中需要适当转动枪钻以便让各个面能够更准确的在恰当的位置上。

楼主:
我在自己琢磨一下吧。。。

网友(2011-10-11):
第一脚  90  0  36     第二脚  120  2    12   第三脚  70 35  12   第四脚 60 11 12    第5脚  90  35  25       第一数据为下面大刻盘   第2数据为旋转刻度  第三数据为上下刻度   枪钻装夹第一脚时刃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