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插装阀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9-06-10):
各位大侠
           厂里一直用的是老式 滑阀,现在要换山东泰丰的二通插装阀,请问哪里有教程买啊,谢谢啦

网友:
好像用本书专门讲插装阀的,你要是学习过数字电路,理解逻辑插装阀,就很容易了。

网友:
买本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李壮云编写的液压元件与系统看看
上面有一章专门介绍插装阀的

网友:
在什么地方用的。
可看看网站:www.indcom.com.cn
上面有很多阀的资料,还有阀的手册。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看样本资料,这样理解快,在看点教材就行了,插装的阀有很多种的。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看样本资料,这样理解快,在看点教材就行了,插装的阀有很多种的。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