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的准备信号被关断是什么意思啊?急!

楼主(2009-06-11):
外设的准备信号被关断是什么意思啊?急!

谢谢!

网友:
你的电器柜门关好了吗

网友:
电箱门或床头箱门有没有关好?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电气柜门都是有保护的,一般为送不上电或主轴无法启动,应该和楼主的问题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