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格式可以转换成CAD吗?(请教)

楼主(2009-06-11):
PDF格式可以转换成CAD吗?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转换?

网友:
由这么一个软件,可以直接转换,效果不是太好!!
最终结果以直线的形式描述!
不尽人意的

网友:
可以下载一个格式转换器,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但是东西会被打散

网友(2009-11-03):
不明白!什么软件!

网友:
我用过不少相关软件,都只是用直线去描述PDF里的图元,效果并不理想,既不能测量尺寸,也无法随意编辑,没多少意义。

网友(2010-09-19):
可以 我刚下了一个 还好用

网友:
用软件可以转,但转过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2010-11-02):
如果是由矢量转成PDF的就行用Illustrator可以转,要是扫描的(位图形式的)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
pdf转化成cad图?
是基于对图像的生成,不过如果能大致形成各轮廓,慢慢改,也不错哦

网友:
这个很不容易的。还不如直接找发源人要CAD版本··  当然  理由要足够充分··

网友:
有,转换后的图形大得难以想象,以前我的客户总是给我PDF格式的图,好几年没用了,名字我记得是c开头的,是一个平面设计软件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比例和图形完全被破坏掉了,只有一个表面现象而已.

网友:
下载一个软件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效果不是很好,要重新弄过的。

网友(2010-12-03):
下载一个格式转换器,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我有一个程序,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传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