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孔该用什么刀具加工?

楼主(2009-06-11):
这个零件材料是:粉末冶金

加工的工序是什么??

毛坯孔为:7.6mm和13.6mm

采用什么牌子的刀具比较好?

楼主:
在线等,希望高手赐教.

如果有卖刀具的,如果自己家的刀具适合加工本产品.也可以自荐一下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偶非常着急.谢谢了

网友:
先顶下等待高手,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啊,你的机床有这么高的精度嘛?如果没有这么高的精度,镗是不太可能了。。。
不知道研磨行不行
期待高手。。。。。。

网友:
类似于连杆,我们都是在小孔研磨机上做夹具做得。

网友:
这个是需要磨床加工的,不用刀具

网友:
这个就是发动机上的连杆吧,
钻→扩→铰→铰绗→研磨
你查下连杆的加工工艺吧,网上很多的。

网友:
普通床子应该达不到,应该用精度要求高的加工中心

网友:
这个只能用内圆磨床去磨

网友:
公差太小,粗糙度要求太高,镗估计危险

楼主:
零件在这个专机上加工完后工件可留5道的眼磨量。光洁度达到1.6
但是平行度和圆度必须达到要求。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研磨不就是可以控制圆度啊,平行度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后一道工序应该是珩磨吧。珩磨接触过一点,但不是特别熟。

网友:
8楼的工艺不错,可以一试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有刀具能够解决这个孔的话,也需要超高精密的机床来配合。
估计还是会要用到内控磨。

网友:
因为加工的精度和光洁度比较高我推荐的方法有三种:1,先用钻头打下孔(直径7.1MM左右),再用铰刀精加工一次。2,直接用一把钻头铰刀合成的刀具一次加工,这样比上个方法节省一个加工程序,而且省时间。3,直接用金刚石(PCD)加工,精度和光洁度绝对有保证。而且刀具寿命时间长。我所推荐的刀具牌子是:MAPAL

QQ:450940909

网友:
立式珩磨机可以加工

网友:
扩。绞,滚压

网友:
没有干过粉末冶金的东西,这个零件应该是连杆,我们也加工连杆,材质不一样,这里只能发表点拙见
我们的是锻铝和轴承铜,这个粗糙度对我们来说好保证,你们我想也应该不是问题.刀具我们是PCD的,机床是太专机,精度要求基本一样,我们20的轮圆度0.002,但平行度要求稍低.
如果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我想应该镗就行,使用耐磨而且硬的刀片,因为对粉末冶金了解不多,不知道推荐什么材质的.
如果粗糙度不好,那就抛光或者珩磨一下,用哪种轴卧室珩磨机,没有自己做一台都行,你这的批量应该很大,应该合得来

网友:
先镗孔,尔后珩磨或者挤压加工。

网友:
0.003的圆度,0.007的尺寸公差,你只有去磨加工了,别无它法

网友:
用拉刀拉怎么样啊?》

网友:
机床精度要很高啊,高精度的加工中心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只能磨  改个小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