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上面小,底下大---请教

楼主(2009-06-11):
加工低碳钢钻通孔,3倍径的模块快的钻头,直径14.4.线速度是55米 进给

0.3 乳化液冷却

但是做出来的孔是上面尺寸合适,但是底端大了.是怎么回事?如何调整?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没有看到过诶,一般都是上大下小啊

网友:
不知道,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进给太大,孔底 不平。

网友:
钻头以上平面为中心晃动。

网友:
有点意思,我没见过这种钻法

网友:
大多少?钻头几刃的?
应该是进给大了

网友:
也可能是刀片的排屑不好造成的。

网友:
1.钻头排屑不好
2.钻头钝了
我分析可能为上述原因

网友(2009-08-28):
我想的是你的机床在镗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2009-10-02):
1。刀摆,转速与进给不合理。2。换钻头。

网友:
转速与进给不合理

网友:
乱讲吧?是不是钻头的钻尖坏了?也可能是工件材质问题?

网友:
钻头不会磨成个平头的吧

网友:
模块式钻头,是不是就是机夹钻头啊,如果是出口是降低点进给就会好些,因为机夹钻头刚进去和出来时切削力是不均匀的,

网友(2009-12-20):
没见过这种情况 真的 钻孔都是上大下小  看看你磨的钻头的几何角度有没有问题 一般都是越打越小是正常的

网友:
1、刀具跳动大;检查刀具跳动
2、检查钻尖,钻尖在切屑时所承受的切削力占总切削力的60%-70%,看看钻尖是否磨损,不能使用带横刃的钻头。
3、钻穿部位是否为斜面
4、检查排屑是否通畅。冷却是否到位

网友:
模块式钻头,是不是就是机夹钻头啊,如果是出口是降低点进给就会好些,因为机夹钻头刚进去和出来时切削力是不均匀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此看法!

网友:
不知道  只知道上大下小的

网友:
LZ可以试验下,在钻到位置时马上让机床主轴停转,说不定这样孔底直径就偏小了。还得解决孔底偏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