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这个东西的工艺分析,仿真加工怎么弄?

楼主(2009-06-11):
谁能说说铣这个的工艺分析,仿真加工怎么弄,谢谢

楼主:
不是太简单了没人要帮我吧

网友:
此工件需用CAM编程。
1)按外形尺寸在铣床上粗精出六面,如有要求,上磨床精磨六面。
2)上数控加工中心裝夹。拉直,定中心,夹紧。(如有条件,现在有强力吸盘,可直接吸上。如没有条件,可直接上平口钳裝夹工件)。
3)CAM编出的程序应包括行腔铣,清根、半精仿和精仿几个部分:①利用对刀仪对好各刀具刀长补值,并根据所编程序的设置,输入到刀具长度偏置存储器中要与程序中的设置一一对应。各刀具在到库的位置,也要与程序中的设置一一对应。②执行程序使用牛鼻刀开始行腔层降加工。③清根加工(与半精仿刀具直径相同)④半精仿加工(给精仿留量0.2mm) ⑤清根(刀具直径要比精仿刀具直径小)⑥一次精仿⑦二次精仿(与一次精仿的走刀路径成交叉状)⑧进行从大致小的清根加工⑨做好基准,卸工件清扫机床。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啦,大概知道了
就是精加工不知道用哪一些方式

网友:
行腔铣可以使用牛鼻刀,其它的使用球头刀。精仿时可以往复式45度仿。若是型面较陡可以层降转圈仿,要是转圈仿那在二次精仿时可以与一次精仿路径相同。清根要根据三维具体要求,一般的到Φ6~Φ4的就可以了。注意若是冷冲模清根时凹型出可以略微深一点(具体看客户要求),凸型必须仿到位。若是热模必须按三维加工。刀具切削参数参考刀具厂家说明书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去

网友:
有一点忘记说了,同直径刀具清根是最好是先抬起一点进行粗清根以便去量,然后再多路清根清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