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内孔?在线等

楼主(2009-06-11):
轴承座加工内孔,底座和上盖合成。内孔直径560,长400,公差为0.04,粗糙度0.8,加工中用hss低速光刀,不幸遇到砂眼,内孔粗糙度极差,一半位置超差,求高人指点如何修复至图纸要求尺寸和粗糙度,急。

楼主:
在线等,很急,没有方案甲方不走。

网友:
不知道你的尺寸到了没有?还有点余量的话,建议从half面分别两半都铣掉个几毫米,在合在一起重新镗孔

楼主:
1、尺寸已经到啦,没有余量。2、不让镶套,3、如果能度的话,刷度不大可能,因为是在200镗铣床上加工的。别的方法如何度?

网友:
有一种焊  就是焊一种0.08以内的薄片。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是粗糙度超差的话,可以采用挤压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什么悍,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楼主:
挤压的方法考虑过,应为内孔表面有划伤的深沟,挤压不平。另外。挤压不好控制尺寸。

网友:
轴承孔粘结剂

网友:
好像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大面积的修复可以采用刷镀。这个可以咨询有刷镀能力的厂家。最后再进行机械加工。

楼主:
版主所说的轴承孔粘接剂是一种什么工艺,请详细介绍一下。另外材质是45号铸钢

网友:
还是两半都铣掉一点合qilai重新镗孔吧!560的孔,400深你们用200的镗床做?太浪费了吧。哈哈!光洁度差的话你是敲刀还是镗孔器?铸钢件的话材料好坏影响挺大的。还有就是精镗的最后一刀,余量不能太少,50丝到1mm。否则一般情况振刀会挺厉害的。最后一点,精镗时尽量不要用走主轴的方式,走工作台进给会好很多。

网友:
回楼主,我真不知道叫什么焊, 我见过 也用过   就是不知道名字。
我们一般用它来修模具   就是一个面儿小了几丝的话   直接找个比这个厚点的小片儿
(有卖的的那种专用的几丝的钢片) 就直接放在上面,用那个焊的 像笔一样的   头是钢珠样的,就在上面按,
一点点的按,那个钢片和要焊的面就溶合在一起了, 焊完的 可以修磨,  反正磨是没问题  没车过, 感觉车的话有可能会把那个钢片车下来, 焊的不是太结实  因为是一点一点的焊 总是有没焊粘上的点  所以有可能车刀车削在那里的时候, 一下把一片都揭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两半都铣下几毫米的话,中心高就变了,甲方不同意。感谢大侠指点。

楼主:
还好,甲方自己找了一家公司说是用氩弧焊补齐,悍完后重新机加工,明天他们来人焊接,说是得悍两天,明天我就能见识下了。

网友:
外型没加工到位倒好处理,如果到位了只有抛光后镀硬铬 ,

网友:
冷焊或激光焊   成本太高了,不实际

楼主:
激光焊见过焊后的样子,但没见过焊接过程和焊机,确实悍的非常均匀,不知道如何收费,冷焊头一次听说,能给介绍一下吗?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用激光焊 焊你的那个东西, 收费最少也得几千吧, 估计你再重做两个新的也够了

网友:
还好,甲方自己找了一家公司说是用氩弧焊补齐,悍完后重新机加工,明天他们来人焊接,说是得悍两天,明天我就能见识下了。
引用 网友C:

氩弧焊补齐后需要热处理消除内应力吧,要不然加工后孔回变形.

网友:
喷焊好象也可以

网友:
还可以采用金属喷涂修复法,关键是看你那里哪一种方便和经济上是否划算。

网友:
最好把结合面加工一点,再镗。不行,就用氩弧焊。电镀只是骗人的表面,不能用。那种用0.8的薄片焊上,是修补机,根本不可能在轴承孔里用。

网友:
冷焊就是他们说的用一薄钢片,通过电脉冲熔到修补面,通常用来修补模具,变形很小。

楼主:
氩弧焊已经悍完了,是农科院的一个公司干的,据说修补技术国内前几名,焊后上轴承盖,变形0.4左右,又重新修平接合面,现在正在加工,焊接后的材质硬度HRC30,不知加工后怎样。另外上下半圆一共悍了4天。估计钱不会少要。

网友(2009-12-10):
如果超差在0.5毫米内的话就采用电刷镀的方法进行修复,这样公差可控制.光洁度可保.成本也不高.本人就是从事表面处理的.如有不明的地方可电话联系.13841938890

网友(2010-08-15):
氩弧焊已经悍完了,是农科院的一个公司干的,据说修补技术国内前几名,焊后上轴承盖,变形0.4左右,又重新修平接合面,现在正在加工,焊接后的材质硬度HRC30,不知加工后怎样。另外上下半圆一共悍了4天。估计钱不会少要。

-------------------
看着就浪费,钱啊。我自己干过一次45#轴承座买的钢板,300多毫米的轴承孔车偏了5mm(穷啊,车床当镗床使),直接补焊后重车的,也没回火。就是回火也不贵0.6元一KG

网友:
做喷涂试试!喷和零件材料一样的材料然后在加工!(只供参考)

网友:
打报废。重新加工。不要和钱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