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多长时间校正一次?

楼主(2009-06-11):
各位你们用的三坐标多长时间校正一次?如果校正不准的话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
大约一年。如果不准,哈哈!你想麻烦就麻烦。你还可以根据仪器新的指标判断一下,以前所检测的结果的不确定度满足不满足要求哦。

网友:
最好是一年一次  但很多时候要看公司状况了 我们公司就一年一次

网友:
我们公司一年一次,是叫厂家海克斯康来校准的,他们有什么小问题还可以帮忙调一下。不过费用要高些。

网友:
一般一年一次嘛!最方便的就是让厂商来做,校准下来要是不行的话,让他们直接精度补正就好了。可方便拉?

网友(2009-08-18):
校验的周期跟你对测量机的使用效率的要求有关,跟使用频率也相关,如果你要求很高,跟可以跟工作时间联系起来,是一班运行,还是三班运行,对于校验的内容也可以要求不一样,很多人只关心精度,其实是错误的,我们的机器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精度停机的,而是因为机械电气原因停机的,所以保养的内容很重要,调试的项目很重要,精度一般不会有太多问题的! 除非你的机器很烂

网友:
6楼说得专业
三坐标一般精度是半年校正一次
但保养可以一年做一次
如果在测量中精度变化不大
仪器一年做一次保养就够了(一般厂家提供保养都包括了校正服务在内的了)